[应用相关] STM32--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5-03-20):
STM32F10xxx有三中低功耗模式:
●睡眠模式(Cortex?-M3内核停止,外设仍在运行)
●停止模式(所有的时钟都以停止)
●待机模式(1.8V电源关闭)

时钟频率72MHz时,从闪存执行代码,STM32功耗36mA,是32位市场上功耗最低的产品,相当于0.5mA/MHz。

上电,默认使用内部HSI时钟8M,经测试10mA左右。待机模式可实现系统的最低功耗。 可将电流消耗降至两微安。

在待机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处于高阻态,除了以下的引脚:
●复位引脚(始终有效)
●当被设置为防侵入或校准输出时的TAMPER引脚
●被使能的唤醒引脚

楼主:
/*按钮GPIOB9进入睡眠,WKUP pin(GPIOA0)唤醒,GPIOD3-LED 200ms闪烁*/
int mai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Enable WKUP pin */
  PWR_WakeUpPinCmd(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RTC_Configuration();
  EXTI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SysTick_Config(SystemFrequency / 1000 *200 );    //200ms
  while (1)
  {

    Delay(0xAFFFF);
  }
}

网友A:
恩 总结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