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接电源正极问题

楼主(2015-03-21):
电源正接地,电容接在电源正极。请问这个电容是什么作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01.bmp

网友A:
如果电容的两端接在同一结点,那么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容的两端接在同一结点,那么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我确实也是这样想的啊 但是我们有一款成熟的产品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发帖就是请教高手们 看看还有其他可能存在的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确实也是这样想的啊 但是我们有一款成熟的产品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发帖就是请教高手们 看看还有其他可能 ...

那说明要么是设计者的一时糊涂,要么干脆就是抄的,抄没抄对,整出笑话来了。
有时,在两个不同的地回路间会接一个电容,以构成交流通路,但这两个地是不同的电路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要么是设计者的一时糊涂,要么干脆就是抄的,抄没抄对,整出笑话来了。
有时,在两个不同的地回路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要么是设计者的一时糊涂,要么干脆就是抄的,抄没抄对,整出笑话来了。
有时,在两个不同的地回路 ...

版主,再次麻烦您帮忙确认,这个电容是否对交流信号或者其他干扰有作用吗?

矩形方块为贴片电容,下面四个是引出脚,黑色粗线为内部引线,左边两根为金丝连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再次麻烦您帮忙确认,这个电容是否对交流信号或者其他干扰有作用吗?

有四个引出脚的根本就不是普通电容,你还是好好说清楚到底是什么设备,怎么用的。现在严重怀疑你的描述有问题,藏着掖着只会让你无法得到有效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四个引出脚的根本就不是普通电容,你还是好好说清楚到底是什么设备,怎么用的。现在严重怀疑你的描述有 ...

这个就是原理图了,这是一款我要问的就是左下方的电容的问题。产品为DFB的激光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原理图了,这是一款我要问的就是左下方的电容的问题。产品为DFB的激光器。

...

严重怀疑你的这个图有问题,拿实物去测试一下吧。
如果电容旁边的二极管是激光二极管,那么电路图错的可能性很大,负压驱动,这样的设计太罕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怀疑你的这个图有问题,拿实物去测试一下吧。
如果电容旁边的二极管是激光二极管,那么电路图错的可 ...

非常感谢版主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