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GPS模块的天线部分应该如何设计啊?求指导

楼主(2015-03-21):
//================更新于2015-3-28==================================================
之前设计的GPS天线传导部分有问题,信号反射很厉害,以至于收不到卫星。在大家的热情帮助下,我学到了很多射频方面的知识,了解了微带线的基本概念。我的GPS模块的第二个PCB版本已经绘制好了,麻烦各位帮忙看下哪里有问题么?真的非常感谢各位!!!请问大家GPS天线设计的是否正确呢?

我利用CITS25软件算出天线的50欧姆阻抗。我的PCB板子厚度是1.6mm的,铜厚度是0.035mm,天线和地的间距是0.2mm,材质用FR4,常数是4.2, 算出天线的宽度是1.08

网友A:
C15是干嘛的呢,原理图里没有这个电容啊?

网友A:
去掉C15看看,27nH改为10uH的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5是干嘛的呢,原理图里没有这个电容啊?

c15接内置无源天线用的,我去掉了的

网友A:
去掉C15后应该把对应的焊盘也刮掉,另外,铺地离天线信号线太近了,可以先刮掉天线周围的铺地使间隔大一点,

网友B:
1.控制好阻抗:明显看出NETC15_2的参考地不完整(另一面的GND),会导致阻抗不连续;线宽要经过仿真或由板厂调节;
2. RF_IN不需要经过隔直电容?(除非模块内部加了)
3. VCC添加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完全沒有做对天线的阻抗匹配。既然有接R9,就必须在R9连到L2的地方加个旁路电容数百pF即可。 ...

手册好像也没有提旁路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控制好阻抗:明显看出NETC15_2的参考地不完整(另一面的GND),会导致阻抗不连续;线宽要经过仿真或由板 ...

1,阻抗是没匹配好,不知道如何控制阻抗50欧 2,模块内部rf-in内部有加电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阻抗是没匹配好,不知道如何控制阻抗50欧 2,模块内部rf-in内部有加电容的 ...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控制阻抗,你可以将RF阻抗线的线宽设置得比较宽并且与其他走线的线宽不同,然后告诉板厂这是50欧姆阻抗线,他们会帮你调。当然,参考地需要你自己去弄完整(建议百度一下微带线,了解一下基本概念,就知道怎么做了)。
另外,king5555说的是对的,在电阻和电感之间加个滤波电容,形成RC滤波,即使厂家没这么要求,这么做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这是给有源天线供电用的支路,电源越干净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C15看看,27nH改为10uH的再试试看,

为啥要换成10uh呢  官方手册上是要求27nh的  电感值为啥要差这么多  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控制阻抗,你可以将RF阻抗线的线宽设置得比较宽并且与其他走线的线宽不同,然后告诉板厂 ...

谢谢亲的指导哦  到时候画了PCB图 可否再给我指导下 啊

网友D:
先看看微带线和带状线等传输线理论。
这个电路其实很简单,GPS模块的RF输入要很干净,要阻抗控制。
从天线插座输入到模块输入引脚,这是阻抗线,背面要完整的地平面,不能有其它信号。
给外接有源天线供电的隔离电感,一个焊盘要在RF阻抗线上,不要有分支。
阻抗线要大致计算一下,线宽,板厚,铺地地线间隔,都要控制的。

网友D:
再补充一点,你的地线是连续的吗?没有连续完整的参考地,何来阻抗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补充一点,你的地线是连续的吗?没有连续完整的参考地,何来阻抗线?

之前对高频天线不怎么了解,就按照普通电路设计的,地线也不完整,导致信号衰减很厉害,多谢各位的指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微带线和带状线等传输线理论。
这个电路其实很简单,GPS模块的RF输入要很干净,要阻抗控制。
从天线 ...

请问天线的铜箔要用特殊的材料么?要跟PCB厂家特殊交代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控制阻抗,你可以将RF阻抗线的线宽设置得比较宽并且与其他走线的线宽不同,然后告诉板厂 ...

PCB厂家说不提供阻抗匹配,让我自己设计好。我要跟他们交代什么啊?还有天线是不是越短信号越好啊,我想设计的很短是不是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天线的铜箔要用特殊的材料么?要跟PCB厂家特殊交代什么?

铜箔没有什么要求,板材有要求。
如果你没有传输线的基础理论,建议去看看,搞懂理论很难,但是搞懂概念很容易的。
传输线,不仅要考虑信号线的完整,还得考虑地线的完整,微带线是基于参考地平台是完整的基础上的,任何传输线,都有回流途径。

网友E:
个人觉得你的地平面处理有问题!先重新layout,回来后在调试看,电路一般后续可以边做边调值的。

网友E:
需要一块完整且干净的地平面,不但对产品有利,也对产品EMC有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箔没有什么要求,板材有要求。
如果你没有传输线的基础理论,建议去看看,搞懂理论很难,但是搞懂概念 ...

好的  现在明白了好多 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你的地平面处理有问题!先重新layout,回来后在调试看,电路一般后续可以边做边调值的。 ...

是的  地平面也没处理好  当时尺寸有限  所以背面就乱放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C15后应该把对应的焊盘也刮掉,另外,铺地离天线信号线太近了,可以先刮掉天线周围的铺地使间隔大一点 ...

铺地离天线信号线太近是没关系的吧
我只要控制好板子的厚度 信号线的宽度 是阻抗达到50欧就好了 是这样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微带线和带状线等传输线理论。
这个电路其实很简单,GPS模块的RF输入要很干净,要阻抗控制。
从天线 ...

阻抗线背面的地平面对应位置不用挖空吗?
@gx_huang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阻抗线背面的地平面对应位置不用挖空吗?
@gx_huang

什么是微带线?微带线就是在一个地平面上的一根传输线,什么叫地平台要完整?阻抗线下面挖空了,你干脆去掉地平面好了,直接当天线好了。所以,你还是去理解一下传输线和阻抗匹配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乱听7楼的k二百5,不懂装懂在胡扯,一看就是沒细看题目,就当发射芯片一般加什么滤波旁路什么电容的。 ...

7楼不是你自己么:lol

网友G:
楼主“收不到信号”,除了pcb上阻抗匹配等问题,用的是“左旋极化”的天线吗?在低噪放前加窄带滤波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收不到信号”,除了pcb上阻抗匹配等问题,用的是“左旋极化”的天线吗?在低噪放前加窄带滤波器了吗 ...

我用的就是25*25的陶瓷有源天线  不知道是什么极化的
我没有加滤波器,有源天线内部应该带滤波器了吧

楼主:
请问大家  这两个模型有啥区别啊

区别就是阻抗线的周围(同层)有没有铺地,一般来说,“共面波导”是更符合实际的模型,尤其是HDI板。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25*25的陶瓷有源天线  不知道是什么极化的
我没有加滤波器,有源天线内部应该带滤波器了吧 ...

如果有成功的部件,作替换检验,可以发现问题出在哪一级。
既使前级硬件没问题,软件的解码有问题也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家  这两个模型有啥区别啊

从应用上看,微带结构(microstrip)要减小外部的耦合,占用的空间会比较大;共面线(coplanar line)在同样特性阻抗下的尺寸比微带的要小,对外的耦合(干扰、受干扰)要轻。在板子空间拥挤的情况下,微带线低耦合条件不易满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什么是微带线?微带线就是在一个地平面上的一根传输线,什么叫地平台要完整?阻抗线下面挖空了,你干脆去 ...

但是我看一些gsm、cdma的无线产品,无线模块的阻抗线背面的地平面对应位置都挖空了

@gx_huang

网友F:
这是一个实际产品的铺地,可以看到无线模块阻抗线附近的地都挖了

@gx_huang

不要照搬别人的东西,搞清楚概念是最重要的。掏空或者不掏空地铜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的,但只要是阻抗线,都必须有参考地。

网友D:
挖地是有条件的,比如阻抗线比较细,但是阻抗线上有一个比较大的器件焊盘,为了阻抗完整连续,会局部挖地。
特别是多层板,可以局部挖掉下面的一层,但是不建议全部挖掉。
对于普通的双面板,根本不需要挖地,距离已经够远了。
挖地是减少分布电容,但是容易被干扰,或者对外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个实际产品的铺地,可以看到无线模块阻抗线附近的地都挖了

这个天线也太细了吧

网友G:
对于34楼pcb图,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掏空地,增加了引线电感,增加了电感的Q值,这在某些应用中是有好处的。例如在某些阻抗变换中,在振荡谐振回路中。
感觉本帖的标题跟内容不符。如果有源天线是外购可靠的,那问题就与天线无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34楼pcb图,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掏空地,增加了引线电感,增加了电感的Q值,这在某些应用中是有好 ...

我没说有源天线有问题哦,我是说我的电路天线设计有问题

楼主:
我的GPS模块的第二个版本绘制好了 麻烦各位帮忙指点下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是模块广推荐的就沒有问题顶多修改R9电阻,如果天线不是推荐的必定要进行阻抗匹配及其回路,你光这样 ...

天线还要去天线厂家那里调试的。电路板设计好是关键,设计好了就可以拿到天线厂家做匹配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天线还要去天线厂家那里调试的。电路板设计好是关键,设计好了就可以拿到天线厂家做匹配 ...

这个思路不对。
如果你得到的是有源天线,厂家提供的就是50欧输出阻抗产品,这个指标对任何客户都是一样的。你的接口需要满足50欧,匹配到50欧是你的事。这是后续电路设计人员的工作,别指望厂家为你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是模块广推荐的就沒有问题顶多修改R9电阻,如果天线不是推荐的必定要进行阻抗匹配及其回路,你光这样 ...

天线是让天线厂家调试的,关键是把电路板设计好50欧姆匹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思路不对。
如果你得到的是有源天线,厂家提供的就是50欧输出阻抗产品,这个指标对任何客户都是一样 ...

有源天线也需要匹配的吧,大部分内置有源天线也都不通用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源天线也需要匹配的吧,大部分内置有源天线也都不通用的

你拿到的有源天线是什么指标?这个需要确定,否则你后续的工作就是盲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拿到的有源天线是什么指标?这个需要确定,否则你后续的工作就是盲目的。 ...

这个我也不知道有啥指标啊,就是50欧的有源天线啊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下吧,没问题就去制版了

楼主:
都没人提下意见么?

网友D:
走线没有什么问题了,拜托用词要准确呀,什么是天线?什么是微带线?
什么是天线和地的距离?我这个专业的都看不懂也!
你这个无非是模块的RF输入、微带线、有源直流偏置电路、RF输入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走线没有什么问题了,拜托用词要准确呀,什么是天线?什么是微带线?
什么是天线和地的距离?我这个专业的 ...

小弟没你那么专业,以为微带线就是天线的一种 不好意思

网友E(2015-04-24):
引用 楼主:
是的  地平面也没处理好  当时尺寸有限  所以背面就乱放元件了

楼主是从事哪一块的?汽车吗?贵公司名能否透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从事哪一块的?汽车吗?贵公司名能否透露

做GPS定位器的啊,公司名字就算了吧  不知道你有啥事情么

网友H(2015-12-06):
兄弟,这个问题解决没有,最近刚接触这个内容,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I(2016-04-20):
我是来学习的,大家请继续。

网友J:
就按照普通电路设计的,地线也不完整,导致信号衰减很厉害,

网友K(2016-05-28):
图没看到啊

网友L(2018-04-13):
我设计的电路卫星数低,而且模块发烫,请问你那个问题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