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ANO102 进入power down模式后,RTC每秒唤醒4次的demo code

楼主(2015-03-21):
NANO进入power down,RTC还在工作,这种状态下的电流大概是2uA;CPU唤醒后的电流大概不到2mA;RTC每秒唤醒4次MCU,唤醒后20uS再次进入睡眠,这样通过公式算出来的平均电流应该是不到2.1uA;但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会看到数字在2uA到50uA之间跳动,如果用指针式万用表看到电流在25uA左右晃动;有哪位大神知道这种情况下应该用什么设备测试平均电流?

网友A:
这种低功耗,要用那些高精度设备测量吧,起码弄个一千元以上的万用表。

网友B:
休眠是低功耗的精髓。

网友C(2015-06-23):
如果亅很及时的应用1S一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