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spi 半双工单线双向通信

楼主(2015-03-21):
spi配置TI模式,数据长度能不能配置4-16bit 2、配置成半双工单线双向通信,主模式,发送状态下,不停止SPI功能,能不能马上切换接收状态

网友A:
手册上写了的: ● 基于双线的单工同步传输,其中一条可作为双向数据线 ● 8 位或 16 位传输帧格式选择

网友B:
STM32只支持8和16位;
另外不能马上切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