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进入PWR_EnterSTOPMode()后唤醒为什么时钟变了?

楼主(2015-03-21):
进入STOP MODE
{
   //使能电源管理单元的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进入停止模式,设置电压调节器为低功耗模式,等待中断唤醒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

下面为中断唤醒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使能外部高速时钟,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等待HSE 准备就绪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ifdef STM32F10X_CL
        //Enable PLL2
        RCC_PLL2Cmd(ENABLE);

        //Wait till PLL2 is ready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2RDY) == RESET)
        {
        }

    #endif

        // Enable PLL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可是中断唤醒后,时钟频率变了,好几倍,好像没有倍频一样。这是什么问题引起呢?

网友A:
是不是程序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