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选择什么样的NTC

楼主(2015-03-21):
(无正文)

网友A:
我猜3D-25应该可以,具体可以测温升

楼主:
3D-25,那一个牌子呢?

网友A:
NTC上面写的3D-25,意思就是阻值3欧,直径25mm,前面的数值代表阻值,后面的数值代表直径,直径越大可以承受的电流也越大,我DIY的一个2KW的电焊机,用了3个3D-25的并联,不怎么热,所以猜测你的用一个就可以了,具体用什么型号,你可以找你之前的供应商要样品

楼主:
原来这样,感谢了!

楼主:
大功率的机器我一直采用功率电阻软启动限流,然后继电器闭合的模式来实现防浪涌,体积大,成本高!看来这个NTC并联的思路值得好好借鉴了

网友B:
为了避免电子电路中在开机的瞬间产生的浪涌电流,在电源电路中串接一个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能有效地抑制开机时的浪涌电流,并且在完成抑制浪涌电流作用以后,由于通过其电流的持续作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的电阻值将下降到非常小的程度,它消耗的功率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对正常的工作电流造成影响。
NTC热敏电阻的选择:近似取值:热敏电阻阻值=最大Vin/预设浪涌电流;根据浪涌电流能量选择热敏电阻的直径

楼主:
请问langtuo,一个输入功率达2KW的机器(176~264VAC输入电压范围),适合用什么样的NTC?谢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