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挂载SD后干扰正常的中断功能。

楼主(2015-03-21):
我在STM32F4上挂载了一颗SD卡,使用FATFS文件系统进行操作。测试中发现一旦开启了SD卡后会对正常的外部中断造成一定的干扰。也就是会干扰我的按键操作,使用示波器查看外部的信号正常,没有出现异常的中断信号,但是在MCU内部确实出现了多次中断现象,而且是触发了硬件中断。

当我我把SD卡模块注释掉后,现象不存在。当直接使用SD时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然后我在启动SD后随后将其关闭,现象也不存在,初步判断是这个SD卡模块造成的。

问题是,我采用的是官方提供的SD卡驱动程序,也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些代码在哪里会造成这些问题。

线性出现时是在开启了SD功能后,无论是否写数据都存在这个问题的。非常奇怪的问题。

请朋友们帮忙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A:
只要一初始化相关的接口就这样吗?
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一初始化相关的接口就这样吗?
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啊;

是的,只要初始化SD就这样,初始化后将其关闭则没有问题。

硬件电路参考的是官方提供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上拉电阻我统一采用了10K的,而官方的是47K,这个我想不是问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一初始化相关的接口就这样吗?
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啊;

我将上拉电阻修改为51K后仍然有这个问题!

我一时也想不到问题的原因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将上拉电阻修改为51K后仍然有这个问题!

我一时也想不到问题的原因在哪里? ...

电源供电能力够吗?

网友B:
1、先排除线路串扰,特别是焊接造成的微小的短路点,重点检查SD卡和外部中断线靠近的部分
2、扛干扰的话应该缩小上拉电阻,建议4.7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供电能力够吗?

电源没问题,改变设计方式后可以正常写入数据。供电能力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排除线路串扰,特别是焊接造成的微小的短路点,重点检查SD卡和外部中断线靠近的部分
2、扛干扰的话应 ...

初步怀疑是硬件电路设计问题,我在和原厂的开发板进行对比分析!

谢谢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