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大神来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5-03-21):
看看电路图,J6接在一个热敏电阻两端,这个电路图是怎么个工作原理?

网友A:
感觉楼主你所绘的图有问题,你看看吧,感觉这是基础的运放电路

网友B:
把输入看成可变电阻;
对输出有啥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你所绘的图有问题,你看看吧,感觉这是基础的运放电路

这个是抄板公司绘制的,看过PCB图,没有问题,按照基本放大电路来计算好像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输入看成可变电阻;
对输出有啥变化;

输入就是可变电阻,但是都没电压,输出怎么变化?

网友C:
R35另一端接的是电源的话就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5另一端接的是电源的话就是没问题的!

那一端接的是比较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就是可变电阻,但是都没电压,输出怎么变化?

那说明你抄的图都有问题;
要不然怎么测试温度呢?
电压你通电测试下,我想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