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FM和AM的信噪比在什么范围比较合适?

楼主(2015-03-21):
如题,请各位大神们来说说看,TKS!

楼主:
感谢大师的分享!!:handshake

网友A(2015-05-29):
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收音这一块,主要是常用收音指标,以及设计中的解决方法;有没有好书可以推荐,或者好的学习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收音这一块,主要是常用收音指标,以及设计中的解决方法;有没有好书可以推荐,或者好的 ...

现在的收音机,一片集成电路全解决了,无所谓设计不设计,照芯片手册做就是了.
难不成泥还想用分立元件搭吗?哈哈,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收音机,一片集成电路全解决了,无所谓设计不设计,照芯片手册做就是了.
难不成泥还想用分立元件搭吗 ...

单片集成电路,不见得就能容易地做好收音机。至少说,不会比DDR3容易

楼主(2015-10-24):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收音机,一片集成电路全解决了,无所谓设计不设计,照芯片手册做就是了.
难不成泥还想用分立元件搭吗 ...

现在的收音机模块五花八门,没见着几个效果比较好的。
大师,有汽车音响收音模块推荐么?

网友D:
TEF6686  NXP恩智浦半导体 这个方案收音还行的。

网友C:
老T的大书包,就这个下载量最差

网友E(2019-07-24):
TEF6686某宝有模块卖,有机会弄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