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SP前端模拟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15-03-21):
如果DSP在AD前的信号较小,我想先用一个运放放大一下。但我希望增益可调,用什么电路好? 请推荐一下

网友A:
你这个可调是手动调呢,还是软件调呢?如果是前者,通过开关切换反馈电阻的大小即可,如果是后者,选用可调增益的运放

网友B:
参考程控放大器的**;
或者模拟开关切换放大倍数;

网友B:
先跟随再放大;

网友C:
先放大的再加一个跟随器的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