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15M,433M发射距离与电压大小的关系

楼主(2015-03-21):
之前生产的是用的4.5V电压发射距离跟12V发射距离一样远,12V的发射匹配的电感电容与4.5V的电感电容有么变化。

网友A:
发射功率是否与电压有关,要看发射电路是怎么做的,有可能有很大关系,也可能没有关系。电容电感的变化,只能给你说匹配就是原则。

网友B:
这个和供电电压要看所用IC的具体值

楼主:
有的是1527,加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不同还得看消耗电流,在元件不过载良好的运作之下,电源消耗功率也相同之下,因为电路总有直流压降和饱 ...

谢谢你

网友D:
改变电压,结电容也会变化,谐振点就偏了···

网友E:
电路不同,影响就不同,完全无法泛泛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