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温控设计求助

楼主(2015-03-21):
我现在在设计一个半导体激光器的温控源,用的是LTC1923温控芯片,但对于激光器温度信息的采集有疑惑,想问问下图中,激光器的热敏电阻Rthrm(NTC,25摄氏度时,阻值为10K,温度变化,阻值也会发生变化)与输入到运放LTC2053(作误差放大,当热敏电阻的采样电压Vthrm和设定温度的电压Vset不同时,控制后续的制冷器对激光器进行制冷或加热)的正向输入端的采样电压 Vthrm,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是不是,当激光器的热敏电阻Rthrm为10K时,热敏电阻的采样电压Vthrm就为1/2的Vref呢?望各位工程师给予指点,谢谢了

网友A:
热敏电阻在此仍然是个电阻。
如果运放输入电阻足够高(通常这个要求总能满足),那么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就是R5与热敏电阻Rthrm对Vref的分压。

网友B:
Vthrm=Vref*Rthrm/(10+Rthrm)
当RTHRM=10K时,VRTHRM=0.5VREF

网友B:
此IC是取样保持电压电路架构,非标准的三运放方案,按这样的架构,设计参数,速度会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thrm=Vref*Rthrm/(10+Rthrm)
当RTHRM=10K时,VRTHRM+0.5VREF

您好,感谢你的分析,但我有点不解,你后面这个式子和前面有出入的,加号应该是等号吧。然后,R6为10K,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作用是啥呢?),不知能否点拨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在此仍然是个电阻。
如果运放输入电阻足够高(通常这个要求总能满足),那么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就是R ...

嗯,谢谢。那R6=10K 的作用是什么作用呢,不明白,望指导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你的分析,但我有点不解,你后面这个式子和前面有出入的,加号应该是等号吧。然后,R6为10K, ...

滤波而已,R6,C23构成L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那R6=10K 的作用是什么作用呢,不明白,望指导下,谢谢!

R6和C23构成一阶低通滤波。
R6大一些或者小一些没有关系,只要R6与C23乘积不变,低通滤波转折频率就不变。

网友C:
可以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IC是取样保持电压电路架构,非标准的三运放方案,按这样的架构,设计参数,速度会有点慢. ...

谢谢你的耐心讲解!想再请教下,对于热敏电阻,它的阻值和温度并不是成线性关系的,在通过阻值或电压来反演温度时,可以怎样处理呢,希望能指点下,谢谢(之前看过相关的资料,觉得讲得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耐心讲解!想再请教下,对于热敏电阻,它的阻值和温度并不是成线性关系的,在通过阻值或电压来反 ...

通过测量电压,得到电阻,为得到温度,有二种方法,1,查表法,电阻与温度的对应关糸,原厂会提供一个温度与阻值的数据表,是以5度为步进单位,中间可以插值运算,2,厂商会给一个多项式拟合公式或糸数。

网友B:
你可以看这个文档,公式与测量点值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这个文档,公式与测量点值都有。

嗯,非常感谢你。看得出先生是位很有经验的工程师,不知可否认识下,方便向你学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非常感谢你。看得出先生是位很有经验的工程师,不知可否认识下,方便向你学习呢 ...

只要在提出问题,尽能力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