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共模干扰模型问题

楼主(2015-03-21):
这个等价于 1k内阻直流信号叠加50Hz共模干扰吗
1欧是代表线阻

网友A:
不是。
50Hz共模信号,是使两支1欧电阻电位同时升高同时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50Hz共模信号,是使两支1欧电阻电位同时升高同时降低。

那如何画个 1k内阻直流信号叠加50Hz共模干扰 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何画个 1k内阻直流信号叠加50Hz共模干扰 的电路

50Hz信号源一端接地,另一端接两个500欧电阻之间,两500欧电阻另端各是一个0.5V直流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Hz信号源一端接地,另一端接两个500欧电阻之间,两500欧电阻另端各是一个0.5V直流信号源。 ...

假如是个电池供电的测量装置,伸出长线探头(比如热电偶)。你说的这个模型适用吗,线上感应的50Hz干扰电的地 与 盒子里的地等电位?

网友B:
老chang已按题意做了非常好的回复了

楼主可做两件事儿2选1
1.用不少于100字认真描述并正确表述自己的问题
2.干扰地与盒子地再插入另一种“因不共地的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是个电池供电的测量装置,伸出长线探头(比如热电偶)。你说的这个模型适用吗,线上感应的50Hz干扰 ...

我在4楼回复是依照或者说针对你3楼叙述作出的。至于适用不适用你5楼所述情况,因不知道5楼所说“感应”是什么,我无从说起。
“感应”可能是热电偶与工频交流电源线之间的电容耦合,也可能是两根接到热电偶的长线构成的环与工频交流电源的磁场耦合(中学就讲过的磁力线穿过闭合回路)。两种“感应”并不一样。当然也可能两种“感应”共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4楼回复是依照或者说针对你3楼叙述作出的。至于适用不适用你5楼所述情况,因不知道5楼所说“感应”是 ...

噢,电场耦合和磁场耦合出来的干扰还不一样啊,学习了
具体对电路的不良影响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电场耦合和磁场耦合出来的干扰还不一样啊,学习了
具体对电路的不良影响有什么区别呢 ...

对电路的影响,都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电路的影响,都是“干扰”。

哦,那对盒子里面滤波电路而言,就不用区分了吧
加满XY电容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对盒子里面滤波电路而言,就不用区分了吧
加满XY电容就可以?

如你首帖所说,至少你要区分共模和差模干扰吧?另外,总要根据干扰信号频率高低分别想法子对待吧?
抑制干扰的方法,也不是加支电容那么简单。更何况你的设备电池供电,何来X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你首帖所说,至少你要区分共模和差模干扰吧?另外,总要根据干扰信号频率高低分别想法子对待吧?
抑制 ...

X电容抑制差模干扰,是因为电池供电不和市电共地,所以在热电偶两线间加X电容毫无意义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X电容抑制差模干扰,是因为电池供电不和市电共地,所以在热电偶两线间加X电容毫无意义是吗? ...

在热电偶两线间的电容不能称为X电容。

热电偶(包括补偿导线)电阻值很小,直接并联电容来抑制干扰需要很大的电容,故直接并联电容意义不大。
应该另外想办法,比较简单的是使用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