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求指导

楼主(2015-03-21):
各位大大好,在下大四学生一枚,本科专业自动化,近来被毕业设计困扰。由于本科期间就接触过51单片机,对电路设计更是一知半解,所以面对毕业设计题目很是头疼。这段时间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也查阅很多文献,但还是无法找清楚努力方向,于是特来求助,不想做伸手党,只望各位能提供一些建议捋一下思路。谢谢!

这是毕设题目:

毕业设计题目:        基于wi-fi的控制模块设计
题目来源:        结合科研
题目类型:        毕业设计
题目性质:        技术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研究
题目内容:         完成具有wi-fi通讯功能的控制模块的设计。控制模块是工业控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数据获取的速率、精度和传输的速率对控制的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题目设计一种具有wi-fi接口的控制模块。该模块可以完成模拟信号的高速,精确采集,模拟控制指令的输出,并通过wi-fi完成采集模块控制参数接收和采集数据发送。
任务书:         1. 设计信号调理电路,使该模块可以采集±10V电压信号和4-20mA的电流信号;
2. 设计数据采集电路,使模块具有16位采集精度和100kSPS以上的数据采集速率,并具有16路采集通道;
3. 设计模拟量输出通道,输出1路通道,并应具有16位精度和100kSPS以上的转换速率;
4. 设计wi-fi接口电路,主控制器能够通过该接口对模块进行通讯;
5. 完成相关的软件设计。

网友A:
这是用现成的模块,包括采集用的模块,淘宝有很多卖的。别贪图便宜,别买20块钱的就成,一般来讲,100块钱左右的wifi模块还是比较好用的。至于采集模块这个不太懂。

网友A:
注重软件,硬件用模块搭建。别自己做电路,那是找死。

网友B(点评):
全都买了 还做啥设计啊 再说买回来总要自己调试吧 他那个模拟输出的精度指标 满坛都算上,有30%能调出来就不错了

网友C:
对于一个大四的学生来说这个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D:
你若是只有51的底子,说真的,找老师改题去吧。或者和老师提一提能用现成的就用现成的~好好给老师个台阶下吧

网友E:
一个单片机一个串口转WIFI模块就行了

网友F:
1、方案1:用网上的wifi转串口之类的模块。好处是构建系统速度快,说是wifi,其实就一串口。
2、方案2:使用CC3200之类的wifi处理器,好处是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自动化专业的同学嘛,我建议你选择方案1,如果你硬件功底好,那就花多点时间在前端的信号采集上,如果你软件功底好,那就多花点的时间在应用层上,构建一个稳定、高效的应用层协议,最好再用组态软件做一个上位机界面。对于自动化的本科生来说能做到这样算是功德圆满了,应该可以拿到优秀论文

网友F:
找工作的角度来说,选择做软件会好一些

网友G:
不建议楼主改题目,挺好的锻炼机会啊。
要求中第一第二个其实是一样的,设计一个或几个AD采样电路,要求第三个是设计1路DA电路,要求第四个是使用别人的wifi模块设计接口,要求第5个结合楼主的条件,估计是要用51单片机开发设计软件了。
以上是目标,既然是大学毕设,应该还有3个月时间吧,下面就要计划怎么执行了。
应该是要做出来实物吧,那楼主除了设计电路,还得会画原理图,PCB,焊接电路板,有基础还好,没有就得努力下了,不过年轻人不就该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若是只有51的底子,说真的,找老师改题去吧。或者和老师提一提能用现成的就用现成的~好好给老师个台阶下 ...

嗯,明天去找老师商量一下T T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方案1:用网上的wifi转串口之类的模块。好处是构建系统速度快,说是wifi,其实就一串口。
2、方案2:使 ...

个人软件比较渣,比较偏向于做硬件。。。数据采集这块要了解的还太多,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建议楼主改题目,挺好的锻炼机会啊。
要求中第一第二个其实是一样的,设计一个或几个AD采样电路,要求第 ...

恩恩,寒假学了altium designer,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想自己做板子,只是电路设计这块没什么基础,只能尽力学习尝试一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毕设本科基本完不成
建议找导师改课题

周一找老师商量商量T 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毕业设计就是忽悠的,关键是跟老师关系好,老师跟其他老师没矛盾。都是骗人的,但骗起来还是需要一点点技术 ...

恩恩,明天会根据这几天的进展和大家的建议给老师汇报一下。。。实在不行只有用现成的模块了。谨遵教诲!谢谢版主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毕业设计就是忽悠的,关键是跟老师关系好,老师跟其他老师没矛盾。都是骗人的,但骗起来还是需要一点点技术 ...

老王 木有办法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我们没有能够改变的力量 只能适应
改变是需要实力的,我们没有
lz小弟只是个毕业设计而已,不能害了自己,能毕业才是最重要的大事

网友A:
对,跟导师认真全面的沟通是最重要的。一定要贯彻导师的意思,自有他给你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