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315MHZ或433MHZ,低功耗(STOP模式下的)解码问题

楼主(2015-03-21):
   在对315MHZ或433MHZ解码时,通过一个IO普通输入 + 定时器的方式对接收模块的数据脚进行读取并解析相应的编码。在315MHZ或433MHZ在没有发射信号情况下,会接收到很多干扰信号。但是我们都可以通过滤波的方式,解析出正确的编码值。
   但是做STM32单片机在低功耗时(在STOP模式下),如何对这种情况进行解码。如若设置IO为中断唤醒方式的话,这样会因为收到干扰信号而退出唤醒达不到低功耗的效果。

   我这边拿过人家的电路来分析,人家用STM8S103,进入低功耗后大概整体消耗电流为4.5ma(而且相当稳定的)。用示波器量其接收的地方,在没有信号的时候,也是会收到很多干扰信号,但其消耗的电流一直为4.5ma。若用信号的时候,电流会一下变得很大,然后又掉回到4.5ma。

   因此,对比了别人的情况及315及433的接收特性,实现弄不明白人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请大家支招。谢谢

网友A:
关闭接收模块,单片机HALT,
定时自动唤醒,打开并读取模块
如果信号没有规律,重新HALT
反之处理完信号再HAL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接收模块,单片机HALT,
定时自动唤醒,打开并读取模块
如果信号没有规律,重新HALT

在唤醒的时候,电流就会变大。

但是人家的,电流不会发生变化.

只有收到有信号是,电流才会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唤醒的时候,电流就会变大。

但是人家的,电流不会发生变化.

外加一个单片机,或者专用编解码芯片。

网友B:
这个主要是要判断收到数据头,一般数据头比较长,假设是1秒吧,你1秒内醒来10次,如果10次都是相同的电平就可以认为收到数据头了,可以起来干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是要判断收到数据头,一般数据头比较长,假设是1秒吧,你1秒内醒来10次,如果10次都是相同的电平就 ...

定时唤醒的方案是不行的,功耗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加一个单片机,或者专用编解码芯片。

这个方案可以考虑,外加一个低功耗芯片

网友C(2015-07-29):
直接HS5xx IC 解码功耗如何?

网友D:
兄弟: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B:
4.5毫安应该是接收头的电流吧.STM8S估计就是定时唤醒来检测接收头的电平状态来判断是否有数据.定时唤醒并工作的时间非常短,电流应该表现不出来.
想省电也就只能单片机省电,接收头的电流是死的.

网友E:
外加低功耗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