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焊接回来的板子,发现可能有漏电,大家有碰到过吗?

楼主(2015-03-21):
新焊接回来的板子,检测发现运放的比例电路输出不对,
怀疑电阻的精度,后来发现芯片和电阻电容本身都没问题,
电路也是生产了好多次了。

现在怀疑,可能是板子元器件下面有漏电,大家有碰到过吗?
焊接工厂的助焊剂的可能性大吗?

其实也就是3V左右的信号,没想到也会有这种问题。

小批量的生产,真心累啊。焊接的素质实在太差。

网友A:
小批量完全有可能,都是外来mm大刀烙铁刷刷拉出来的,哈哈,你看见了会吓一跳的.自已清洗一下吧.

有的干脆不用刀头烙铁(嫌换起来麻烦),只用尖头拖焊····虚焊、锡桥、各种不合格···没法子,这年头人工贵啊。。。。关键是·····不合格。

网友B:
仅仅是怀疑而已,你应该去验证。
不然这个问题会神秘化、

楼主:
多谢老T。焊回来目测还挺干净的,一开始完全没想到。以前只是听说,没想到小信号也明显影响。

网友C:
无虚焊,无短路的话,影响不大。你应该按原理逐步检查那里出问题先,然后再针对问题修复,而不应该一开始就怀疑焊接技术。元件问题可能性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仅是怀疑而已,你应该去验证。
不然这个问题会神秘化、

周五下班前发现一个电容有漏电,又发现另一块板子把运放拆下来再焊回去居然就好了,当时没理清头绪来。
回家后想到可能助焊剂没洗干净,还不太肯定,周一再确认一下。
不过看了老T的回复,又度娘了一下,可能性蛮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老T。焊回来目测还挺干净的,一开始完全没想到。以前只是听说,没想到小信号也明显影响。 ...

对板子有要求的话,俺的做法是做好测试治具提供给代工厂,那样他们就会帮你清洗到合格再交货.不过代工费可能要加一点.哈哈,活不多就自已洗洗吧.去弄个超声波清洗缸,效率会高一点.
做治具可看看下面这个.
低成本无飞线治具【DIY】大揭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虚焊,无短路的话,影响不大。你应该按原理逐步检查那里出问题先,然后再针对问题修复,而不应该一开始就 ...

故障表现为精度达不到要求。

板子确实无虚焊短路,元器件问题也基本排除。
其实就是一个运放和几个20k电阻和小电容。
我甚至用酒精仔细擦过两块板,也没有效果。

目前判断的依据是有块板0603的滤波电容有漏电,拆下就好了。另外一块板折腾半天没效果,把运放拆下来再焊回去就好3。貌似各个板子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A:
器件底下是擦不大干净的,要浸在清洗剂里用超声波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板子有要求的话,俺的做法是做好测试治具提供给代工厂,那样他们就会帮你清洗到合格再交货.不过代工费可 ...

好。

网友C:
照你这个现象,你是精度达不到,元件及工作点的设计可能性就更大了。要注意电容。0603的电容选用要注意材质,工作电压,因为工作电压不一样,电容的容量会变化。

网友D:
呵呵,学习下。 个人意见,主要还是设计是没考虑周全。

网友:
温飘会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E:
电容的可靠性确实不怎样,特别是过炉以后。设计的时候要充分考虑这点

网友F:
建议楼主再去仔细查查。

网友G:
电容的可靠性确实是个问题。。。
目测下很正常的时候,重新焊接下就OK的情况见得太多了。。。唉~~~

楼主:
一天没上,多谢各位的回复。这个电路已经千锤百炼,设计上肯定没有问题。也不是温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你这个现象,你是精度达不到,元件及工作点的设计可能性就更大了。要注意电容。0603的电容选用要注意材质 ...

当时忙忙叼叼,把一块板子的小电容取下发现好了之后,又把另外几块的也取下却没有好,就又考虑到别的方向了。没检查取下的电容到底有无问题,累了就失去条理了。
工作一小时要休息十分钟。

网友:
哈哈,小批量生产,总会出现这样问题的,我遇到过,10M以上的大电阻漏电,与地短路啊,层次越多,遇到越麻烦,你看是那根线,那个焊盘问题,用刀刮刮可能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五下班前发现一个电容有漏电,又发现另一块板子把运放拆下来再焊回去居然就好了,当时没理清头绪来。
...

助焊剂不清洗的话,可能导致两点间的阻值只有100k到200k左右,电阻用的大话,对运放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的可靠性确实不怎样,特别是过炉以后。设计的时候要充分考虑这点

漏电算了,经常击穿短路,害死人

网友H:
我遇到过,当时的板子上有一片M16,用了片内的AD,结果焊回来的板子,AD值一塌糊涂,其他功能倒是都正常

网友I:
遇到过电阻下面的焊锡把两个焊盘连在一起,直接短路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周五下班前发现一个电容有漏电,又发现另一块板子把运放拆下来再焊回去居然就好了,当时没理清头绪来。
...

助焊剂没洗干净是有可能。
我之前遇到过,助焊剂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传播电流的。

网友J:
洗不干净不如不洗。早些年我一做液晶模块的熟人,小批量一直是人工焊,没清洗时质量稳定只是丑点;后来想弄干净点,用超声波洗,结果残留的松香受潮后漏电严重,造成大批显示有鬼影而返工,后来他们再也不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洗不干净不如不洗。早些年我一做液晶模块的熟人,小批量一直是人工焊,没清洗时质量稳定只是丑点;后来想弄 ...

这次特意拿了块上上次生产的板子一块儿洗,上上次的没事,这次的反而变得更差了。
可能板材有问题,老板尽找便宜的地方做。

网友K:
洗完放干燥箱除湿。
外包焊接对对方工艺提要求吗?静电防护不到位,焊接措施不当,取回来就是一箩筐的不定时炸*。

网友L:
非绿阻焊亚光油,丝印文字加**; 两面引线垂直走,端子插头排一溜。 粗壮走线围敷铜,阻焊不开大窗口; 器件对位平又直,焊盘整齐、标号尽量搁在同一头; 连线不图一时快,PCB布局先要摆一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
最新情况是,让焊接公司仔细用超声波洗了,拿回来还是不行。
反而精度变得更差了。

电路是否能简要的画个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是否能简要的画个示意图》?

电路很简单,就是下面这个经典VI变换,
R1 2 3 4 都是 20K 0.5%的电阻。
Rs是0.005%的精密电阻。
运放用的OPA2277.

标准电压源从V点输入,测输出的电流,误差超过0.5%

楼主:
引用 网友K:
洗完放干燥箱除湿。
外包焊接对对方工艺提要求吗?静电防护不到位,焊接措施不当,取回来就是一箩筐的不定 ...

可能是清洗后除湿的问题,所以拿回来后精度误差反而更大了。
静电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上上次的板子拿去一起洗的,回来完全没问题。
所以,可能还是板材有点问题,容易吸潮气。

小公司干燥箱啥的没有,幸好北京干燥的很,过几天再试试看。

现在决定重新制板了。

网友B:
太玄乎了,即使精度误差较大,应该也是通过示波器可以测试出来的。
先用示波器测试下电路的各个节点波形,然后找出影响精度的点在哪里?

网友M:
我们就是专业承接中小批量加工的(厦门盈瑞丰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玄乎了,几十精度误差较大,应该也是通过示波器可以测试出来的。
先用示波器测试下电路的各个节点波形, ...

有道理。
找个时间我再折腾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很简单,就是下面这个经典VI变换,
R1 2 3 4 都是 20K 0.5%的电阻。
Rs是0.005%的精密电阻。

推导了下,Vo=Vin x (RL/Rs);是否正确?这个电路根据各电阻的精度可以推导出理论的精度值。
你这电路估计还是运放有问题。

网友N:
清洗不干净,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导了下,Vo=Vin x (RL/Rs);是否正确?这个电路根据各电阻的精度可以推导出理论的精度值。
你这电路 ...

I(Rl) = Vin*(R1/R2)/Rs
是个VI变换电路。根据Vln输出0~20mA的电流。

怀疑过运放,因为这个最常见。但测试数据看来不像。而且换个好的运放还一样;把被怀疑的运放换到老板子上就没有问题。所以不是运放的问题。

网友O:
谢谢您的分享 涨姿势了:victory:

楼主:
时间过了很久了。
最后总结一下:影响精度的原因有好几方面,运放,比例电阻,电源的稳定性。
我的情况,最后结论是PCB版材问题+电阻一致性差 综合引起的。

天朝的加工业堪忧啊,浪费好多精力和物力。

楼主(2015-04-20):
还是这块有问题的板子,发现电源的输入电压8V~24V变化时,
变换后的压力输出的变化范围超标。

把电源电压变换部分隔离就没问题了,明显是电源电压变换部分
有漏电引起的。

楼主:
电源部分先把输入变换到中间电压6.5V,然后给系统其他部分工作。
我把第一块板的输入变换到中间电压6.5V的这部分废弃不用,

用有同样问题的第二块板的变换到6.5V的输出给前面这个块板供电,
第一块板子的压力输出的变化范围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可见也不是中间电压6.5V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