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信号前端处理

楼主:
这里l1充当传感器输出4到20ma电流,过R1的精密电阻转成1到5V的电压输入集成运放OPA227,转成0到5V输出。我想问的是:我采样的频率较低啊只有10HZ,所以我想过一个低通滤波过滤掉高频的噪声,在图一中R4与c1组成的无源低通滤波(设定的截止频率为16HZ)放在信号输入前.图二中R4与c1组成的无源低通滤波放在信号输出后。请问各位大哥,我可以这样滤波吗?图一与图二中,那种滤波会更好。

网友A(2015-03-21):
楼主你的图那

楼主:
图在这里,sorry

图而

图而

图一

图一

网友B:
实际使用,我2者都加;

第一级,滤输入的噪声;
第二级,还可以滤除运放本身的噪声,以及信号的噪声;

R3,2端最好再并个电容;

网友B:
另外测电流,最好测取样电阻,2端的电压;
可以考虑用仪表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测电流,最好测取样电阻,2端的电压;
可以考虑用仪表放大器;
...

你好,仪表放大器的计算方式是否与集成运放一样,在有负反馈的条件下,满足“虚短虚断”。即我把上边的集成运放OPA227换成仪表放大器后,依旧能实现把输入的1到5V转化成0到5V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仪表放大器的计算方式是否与集成运放一样,在有负反馈的条件下,满足“虚短虚断”。即我把上边的集 ...

仪表放大器,做减法或者加法就很简单了;
没有虚短虚断(内部是2个运放);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