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请教 版主 B0505S-1W想进一步降低电源纹波,电感选择

楼主(2015-03-21):
请教B0505S-1W想进一步降低电源纹波,电感怎么选择?电感选多大值的好,看技术手册提倡避开模块的开关频率100khz-300khz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f=1/[2π √(LC)] 通过这个计算 应该是低通截止频率100khz-300khz 有没有经过检验的经验值可供参考

相关下载

网友A:
LC滤波器设置的截止频率最好的开关频率的1/10以下,比较好!对于1W产品,输出电感选择4.7uH-10uH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滤波器设置的截止频率最好的开关频率的1/10以下,比较好!对于1W产品,输出电感选择4.7uH-10uH即可!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滤波器设置的截止频率最好的开关频率的1/10以下,比较好!对于1W产品,输出电感选择4.7uH-10uH即可! ...

对于1w产品?那么对于2w的呢?瓦数不同开关频率不一样是吗?所以电感选择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1w产品?那么对于2w的呢?瓦数不同开关频率不一样是吗?所以电感选择不一样? ...

是的,不同的产品的开关频率是有区别的,所以电感选择也不一样。

网友B(2015-05-28):
4.7UF的电容也可以进一步滤波。

网友C(2015-10-31):
参考一下这个设计,设计适合你电源的滤波器。

网友D:
做滤波电路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