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控制电路

楼主(2015-03-21):
用汽车的转向灯信号去控制继电器,是打左转向,左继电器工作,打右继电器,右继电器工作,但是现在问题是当左右转向都闪时,怎么解决??????

楼主:
用汽车的转向灯信号去控制继电器,是打左转向,左继电器工作,打右转向,右继电器工作,但是现在问题是当左右转向都闪时,怎么解决??????

网友A:
雾灯好像就是都闪的,两个信号一起控制。

网友B:
这个要控制好闪的频率和从传感器采样到执行闪烁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