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与汇编语言之EEPROM应用

楼主(2015-03-21):
EEPROM是单片机应用系统中经常会用到的存储器,它主要用来保存一些掉电后需要保持不变的数据。在以前的单片机系统中,通常都是在单片机外面再扩充一个EEPROM芯片,这种方法除了增加成本外,也降低了可靠性。现在,很多单片机的公司都推出了集成有小容量EEPROM的单片机,这样就方便了使用,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可靠性。
STM8单片机芯片内部也集成有EEPROM,容量从640字节到2K字节。最为特色的是,在STM8单片机中,对EEPROM的访问就象常规的RAM一样,非常方便。EEPROM的地址空间与内存是统一编址的,地址从004000H开始,大小根据不同的芯片型号而定。
下面的实验程序,就是先给EEPROM中的第一个单元004000H写入55H,然后再读到全局变量ch中。
同样还是利用ST的开发工具,生成一个C语言程序的框架,然后修改其中的main.c,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 程序描述:对芯片内部的EEPROM存储单元进行实验
#include"STM8S207C_S.h"
unsignedchar ch;
main()
{
unsigned char *p;
p = (unsigned char*)0x4000;          // 指针p指向芯片内部的EEPROM第一个单元
// 对数据EEPROM进行解锁
do
{
   FLASH_DUKR =0xae;                   // 写入第一个密钥
   FLASH_DUKR =0x56;                   // 写入第二个密钥
} while((FLASH_IAPSR & 0x08) == 0);      // 若解锁未成功,则重新再来

*p =0xaa;                              // 写入第一个字节
while((FLASH_IAPSR & 0x04) == 0);       // 等待写操作成功
ch =*p;                                // 将写入的内容读到变量ch中
while(1)
{
    ;
}
}

楼主:
这里要注意的是,2个密钥的顺序,与STM8的用户手册上是相反的,如果按照手册上的顺序,就会停留在do…while循环中。具体原因,也不是很清楚,也可能是我拿到的手册(中文和英文的都一样)太旧了,或者是理解有误。
另外,上面的实验程序中,ch不能为局部变量,否则的话,在调试环境中跟踪ch变量时,显示的结果就不对,通过反汇编,我觉得是编译有问题,当定义成局部变量时,ch= *p的汇编代码如下:
main.c:23        ch =*p;                                // 将写入的内容读到变量ch中
0x80f0<main+34>  0x7B01         LD   A,(0x01,SP)        LD    A,(0x01,SP)
0x80f2<main+36>  0x97           LD    XL,A               LD    XL,A
0x80f3<main+37>  0x1E02         LDW   X,(0x02,SP)        LDW   X,(0x02,SP)
0x80f5<main+39>  0xF6           LD   A,(X)              LD    A,(X)
0x80f6<main+40>  0x97           LD   XL,A               LD    XL,A
如果将ch定义成全局变量,则汇编代码为:
main.c:22        ch =*p;                                // 将写入的内容读到变量ch中
0x80ef<main+33>  0x1E01         LDW   X,(0x01,SP)        LDW   X,(0x01,SP)
0x80f1<main+35>  0xF6           LD   A,(X)              LD    A,(X)
0x80f2<main+36>  0xB700         LD   0x00,A             LD    0x00,A
这一段代码的分析仅供参考,本人使用的开发环境为STVD4.1.0,编译器版本号为:COSMIC的CxSTM8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