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C语言编程之 AD转换

楼主(2015-03-21):
在许多的单片机应用系统中,都需要A/D转换器,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在STM8单片机中,提供的是10位的A/D,通道数随芯片不同而不同,少的有4个通道,多的则有16个通道。
下面的实验程序首先对A/D输入进行采样,然后将采样结果的高8位(丢弃最低的2位),作为延时参数去调用延时子程序,然后再去驱动LED控制信号。因此不同的采样值,决定了LED的闪烁频率。当旋转ST三合一开发板上的电位器时,可以看到LED的闪烁频率发生变化。
同样还是利用ST的开发工具,生成一个C语言程序的框架,然后修改其中的main.c,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 程序描述:通过AD模块,采样电位器的电压,改变LED的闪烁频率
#include"STM8S207C_S.h"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 输入参数:ms-- 要延时的毫秒数,这里假设CPU的主频为2MHZ
//输出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void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0)
{
   for(i=0;i<250;i++)
   {
   }
   for(i=0;i<75;i++)
   {
   }
   ms--;
}
}
main()
{
int i;
// 将PD3设置成推挽输出,以便推动LED
PD_DDR = 0x08;
PD_CR1 =0x08;
PD_CR2 = 0x00;
// 初始化A/D模块
ADC_CR2 =0x00;            // A/D结果数据左对齐
ADC_CR1 =0x00;            // ADC时钟=主时钟/2=1MHZ
                             // ADC转换模式=单次
                             // 禁止ADC转换
ADC_CSR = 0x03;            // 选择通道3
ADC_TDRL =0x20;
for(;;)                    // 进入无限循环
{
   ADC_CR1 = 0x01;           //CR1寄存器的最低位置1,使能ADC转换
   for(i=0;i<100;i++);       // 延时一段时间,至少7uS,保证ADC模块的上电完成
   ADC_CR1 = ADC_CR1 | 0x01; // 再次将CR1寄存器的最低位置1
                             // 使能ADC转换
   while((ADC_CSR & 0x80) == 0); // 等待ADC结束

   i =ADC_DRH;             // 读出ADC结果的高8位
   DelayMS(i);              // 延时一段时间

   PD_ODR = PD_ODR ^ 0x08;   // 将PD3反相
}
}

网友A(2015-04-22):
谢谢!参考一下~

网友B:
试试换通道,会不会错读出上一通道的值?

网友C:
在许多的单片机应用系统中,都需要A/D转换器,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

网友:
思路很不错,可以学习一下了

网友D:
好思维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