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运放同时有正负反馈的意义

楼主(2015-03-21):
一个同时拥有正负反馈的运放电路,如果正反馈多余负反馈,那么运放进入饱和区,相反则运放进入线性区。既然这样,电路为什么不直接设计成正反馈电路或负反馈电路,而要设计成正负反馈并存的电路,这不是多此一举么?请给位高手解惑??

网友A:
   文氏电路,Rf和Re是负反馈,而输出端到+端的电阻电容是正反馈。有源滤波的KEY电路也是正负反馈并存。它们都不多此一举。

说得很好。

网友B:
差分输入,理想情况下不考虑共模量,仅以差模量输入~~~

网友C:
这个问题可深可浅。
简单的就是具体到谋一电路,然后好回答了,比如文氏桥。
复杂点就是涉及模拟电路架构设计问题,即回答电路是怎么来的,这需要多少年模拟设计经验才能领悟。

网友D:
某大师又以结果看过程了···

网友E:
应该从功能的角度去看。

网友F:
本大师向你们教导的。

谢谢大家!

是真正的知识。

如果大家不信。

那么本大师可以告诉你们巴特乌斯之类的滤波电路的真正原理。

就是要2阶振荡。

因为一阶电路无法振荡。

你只有快振荡了。

其实是所谓的Q增多了。

或阻尼减小了。

才实现了你们的所谓的“正反馈”。

明白了吗?

我们需要2阶振荡电路稍微振荡一点。

以此来提高滤波频率特性波特图中转折处的平直。

巴特乌斯滤波电路就是如此。

这不是正反馈。

而是来点振荡。

但提高了转折处的陡峭度。

这是本大师的技术专利。

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使用本大师这里对于巴特沃思之类的滤波电路。

关于所谓的“正反馈”的解释。

即使像maychang那样的流氓无赖在本大师的教导下明白了。

也算是对于流氓无赖的一次教导。

再次感谢大家!

maychang是不可能懂这里的道理的。

谢谢大家!

网友F:
RC电路如果没有所谓的“正反馈”。

谢谢大家!

很难出现2阶振荡电路的高Q值效果。

只有Q大了。

才会有波峰。

这个波峰就是可以令巴特乌斯之类的滤波电路在转折频率处增益变化很小。

这就实现了巴特乌斯的所谓“最平直”的频率特性效果。

只有2阶的有振荡的,阻尼小于1的,高Q值的2阶电路才能实现巴特沃思电路的要求。

这不是正反馈。

而是故意另电路在时间域出现振荡,而频率域的bode图上出现波峰。

当然是比较小的波峰喽!

再次感谢!

版权所有。

任何人未经本大师许可不得擅自使用本大师这里的专利技术说法。

再次感谢大家啊!

网友F:
所以大家也就可以明白。

谢谢大家1

所有的这些巴特沃思也好且比雪夫也罢。

还有什么椭圆函数之类的。

贝塞尔也是一样,只是因为转折处陡峭度不如巴特乌斯之类的,所以时间域的振荡很小。

所以大家也就在本大师的教导下。

可以明白。

巴特乌斯之类的滤波电路。

在时域的过渡过程中都是由振荡的。

而一阶电路虽然转折处不会很陡峭。

但不会在时间域出现振荡。

谢谢大家!

网友:
学的越多就越谦卑,因为知识如海,请管理员把楼上的称大师的请走啊,正负反馈电路同时存在的肯定有,有些频选电路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