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控制MOS管

楼主(2015-03-22):
请教,想用FPGA的用户I/O直连MOS管的G端,通过FPGA输出高低电平控制MOS的D端输出(MOS管S端接地),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A:
您的问题不是很详细。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可以的。但这样做的前提是两者是匹配的,如FPGA电平是否和MOS管匹配,驱动能力是否够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