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157)

楼主(2015-03-22):
24.6.4 DMA操作
       不适用

24.6.5 中断

      中断源具体根据模式而定,见相应的SERCOM模式一章的描述。

      每个中断源有一个相应中断标志。中断标志在中断标志状态和清除寄存器(INTFLAG),当中断发生时被设置。每个中断能被单独地使能通过密致中断使能设置寄存器(INTENCLR)相应的位,并且失能是通过写中断使能清除寄存器(INTENCLR)相应的位。一个中断请求是在中断标志设定并且相应的中断使能的情况下才发生。中断请保持激活直到中断标志被清除,中断失能或SERCOM被复位重启。见相应的寄存器描述怎样清除中断标志。
      SERCOM 有一个对所有中断源的通用中断请求线。用户必须读INTFLAG寄存器来检测哪个中断条件存在。
     为了中断的产生,注意总中断必须使能,请参考"Nested Vector Interrupt Controller"

24.6.6 事件
     不适用

24.6.7 休眠模式的操作
     外设可操作在任何一个休眠模式,所选的串行时钟必须运行。这个时钟可以是外部或者内部波特率发生器产生。

24.6.8 同步

     处理在CLK_SERCOMx_APB和GCLK_SERCOMx_CORE这间同步, 一些寄存器必须被在访问时同步。一个寄存器能需要:

    。当写时同步
    。当读时同步
    。当读和写时同步
    。不需要同步

当执行一个操作需要同步,同步忙比特在状态寄存器中(STATUS.SYNCBUSY)将被立即设置,并且当同步结束时清除。一个同步准备如中断能被用来指示当一个同步完成。

    当一个操作需要同步执行这时STATUS.SYNCBUSY是1,总线将停滞。所有操作将成功完成,但是CPU将被拖延并且中断将被挂起与总线停滞的时间一样长。

网友A:
D21一路发帖辛苦,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1一路发帖辛苦,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