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二极管

楼主:
如下图所示,这时候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到底应该是多少?按理来说二极管两端电压会跟并联的直流电压源0.1V一致,但这就会使得二极管不导通,从而在另一个电压源作用下二极管两端电压会是5V,矛盾起来了,请教各位能否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谢谢~

网友A(2015-03-22):
这个,看书~~~

除非不认识字,建议把书拿出来看看,顺便也让它见点阳光,以免发霉了。

网友B:
一点矛盾也没有。

网友C:
只要二极管不是一条比0.1V更理想的短接线之类,那么两端将恒等于零点一伏
进而,在0.1V之下,二极管将处于其特性规定之下的工作点位(电流)
值得一说的是:如果认可0.3V下几uA,那么0.1V或有的几pA怎么就改称“漏电流”了呢

网友D:
不管有没有导通,二极管2端还是0.1V啊;

网友E:
楼主把自己绕晕了,既然二极管没有导通,就当开路看了,你把二极管从电路图里拿掉再看看呢。

网友F:
做电路基础分析时,肯定是考虑电压源为理想电源。。。

那么无论什么情况,二极管两端的电压都是那个0.1V

可以称之为钳位??

网友G:
二极管没导通,电流从0.1V电压源中走了,R两端电压就是5-0.1=4.9,二极管两端被0.1钳制为0.1V。
如果是实际的电源,0.1V的跟5V这样连接,0.1V电源内部如果电流不能反向流动,就被“堵住”了,此时0.1V电源不是0.1V电压源了。二极管此时反而会导通。所以说,理论是理论,实际是实际。如果真有0.1V电压源,显然会令二极管截止。但实际电压源并不完美,反偏之后被截止,不再是电压源。并非理论不对,而是条件不足。

网友C:
在没有指定电压源特性时,只能按图示符号认为它是理想的
因此,无论电路中各电流大小方向如何,电池两端始终是上正下负的0.1V。二极管也因此处于正偏0.1V之下而导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做电路基础分析时,肯定是考虑电压源为理想电源。。。

那么无论什么情况,二极管两端的电压都是那个0.1V

“称之为钳位”,再正确不过了,可以不用管二极管的状态。

网友C:
称之为钳位,是再牵强不过的了
记得我学习恒压源时,从未见过听过用过讲过"钳位"一说
这叫电路功能名词的滥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称之为钳位,是再牵强不过的了
记得我学习恒压源时,从未见过听过用过讲过"钳位"一说
这叫电路功能名词的滥 ...

这种情况,这种说法确实没有听说过,但这里电源的作用确实使二极管两端的电压不变了,钳位还有点小变,他比钳位还稳定。是这样吧?

网友C:
钳制电位,有“使之而为”功能的意表
恒定等于**伏,为“存在状态”之表达
于稳定程度无关

网友I:
虽然二极管没有导通但是漏电流不可忽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