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写语言程序?

楼主(2015-03-22):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没有程序的,不一定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没有程序的,不一定能改,

没有程序?!怎么可能吗?没有程序那怎么会说话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程序?!怎么可能吗?没有程序那怎么会说话呢?

是固化的程序。一般是牛屎芯,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固化的程序。一般是牛屎芯,改不了

那我自己买一个弄进去可以吗?在哪里有卖?

网友C:
一般是改不了的,廉价货用的都是“音乐片”式的淹没芯片,你需要自己做个数字录放音机,这个不难,但也要看你的基础和动手能力。ISD系列语音录放芯片就可以,网上甚至有卖成品的。

网友D:
这种玩具一般都是只能烧录一次语音的应该是。

网友E:
网上有定制。动手要早,有周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改不了的,廉价货用的都是“音乐片”式的淹没芯片,你需要自己做个数字录放音机,这个不难,但也要看 ...

谢谢 我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玩具一般都是只能烧录一次语音的应该是。

谢谢   我知道了   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我自己卖语音芯片的话 要怎么录入语音?怎么镶入到电路板上呢?我现在只是上了一个学期的课。:'(    要什么工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定制。动手要早,有周期的。

谢谢   我知道了   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我自己卖语音芯片的话 要怎么录入语音?怎么镶入到电路板上呢?我现在只是上了一个学期的课。    要什么工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taobao.com/search?initiative_id=staobaoz_20150322&js=1&stats_click=search_radio_all%253A1 ...

谢谢

网友G:
有一种语音芯片是可以录音的,你把自己的声音录进去,然后用万用板重新做一个电路板,把原先的电路板换掉就可以了,几个元件就够了,不难

网友F:
语音模块上有驻极体话筒,通电后对着话筒说话就行了,不过只有几秒钟的机会哦,哈哈,可能大了点

http://s.taobao.com/search?q=%D1%A7%C9%E0%F0%D0%F0%C4%C4%A3%BF%E9&searcy_type=item&s_from=newHeader&source=&ssid=s5-e&search=y&spm=a1z10.1.1996643285.d4916901&initiative_id=shopz_20150323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知道了   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我自己卖语音芯片的话 要怎么录入语音?怎么镶入到电路板上呢?我 ...

主要有2种语音模块,一种外接拾音器配和电路就可以直接录音存储,另一种不能直接录音但可以通过USB口或串口从电脑把语音文件下载进去,可脱机实现放音和停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知道了   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我自己卖语音芯片的话 要怎么录入语音?怎么镶入到电路板上呢?我 ...

芯片自带录音功能的,搭个电路就可以。只是单纯的放音芯片的话,你把音频文件发给厂家,他们有烧录语音的工具。不过你这种情况厂家不太会鸟你;P。还是用那种能录能放的吧,电路简单很好整。

网友I:
楼主想法很好,支持。

网友J:
淘宝买个现成的语音模块,大概20元左右;
可以用USB下载音乐,自己先录好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淘宝买个现成的语音模块,大概20元左右;
可以用USB下载音乐,自己先录好音;
...

谢谢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