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LED灯的控制电压电流介绍与讨论

楼主(2015-03-22):
  LED灯自从面世到现在多色LED灯的普片应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同时由于其低功耗的特点,对节能减排与预防环境污染都有个特殊的意义。。为此,正确的控制使用这些LED灯意义重大。
   其实这些LED的应用也非常简单的,主要就是考虑去工作电压与工作电流的就可以了。。现在我先给大家分享个这方面的资料的,大家参考了啊。

楼主:
这个是附件的。。

楼主:
LED,即Light Emitting Diode的缩写,翻译为发光二极管,它是半导体二极管的一种,可以把电能转化成光能,与普通二极管一样是由一个PN结组成,也具有单向导电性。

楼主:
当给发光二极管加上正向电压后,从P区注入到N区的空穴和由N区注入到P区的电子,在PN结附近数微米内分别与N区的电子和P区的空穴复合,产生自发辐射的荧光。砷化镓二极管发红光,磷化镓二极管发绿光,碳化硅二极管发黄光,氮化镓二极管发蓝光。因化学性质又分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和四轴飞行器发光二极管LED。

网友A:
这个问题说复杂也不复杂的啊。

网友A:
主要就是考虑LED灯的发光效率的问题呗。

网友B:
LED灯本身是省电;
但是现在很多LED电源,为了省钱,效率都没发挥出来,呵呵;

网友C(2015-05-26):
楼上说的对啊

网友D:
这个主要需要考虑加载在LED灯两端的电压及通过其的电流。

网友D:
通过的电流太大的话会烧毁LED灯,太小亮度不够,及发光效率就会小。

网友E:
那加多少合适呢

网友F(2016-01-19):
资料适合入门的新手

楼主:
这个资料的现在再看看的的确非常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即Light Emitting Diode的缩写,翻译为发光二极管,它是半导体二极管的一种,可以把电能转化成光能, ...

这个是采用半导体制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