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一直不成功,求教各位帮忙指点

楼主(2015-03-22):
在下写了一个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程序,现在检测和LCD显示已经成功,可是串口发送总是失败串口助手也没法显示。之前自学的串口通信部分也只有半桶水没能完全掌握,这几天几夜想破头都不知到底哪里出了错,现在附上这部分串口的C代码,希望各位看官高手大神能够帮个忙,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串口初始化****************/
void  chuankou_init()
{
SCON=0X50;
TMOD=0X2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0xfd;
TL1=0xfd;
ET0=1;
TR1=1;
SM1=1;
SM0=0;
REN=1;
EA=1;
ES=1;
}
/******************串口通信**********************/
void  chuankou()
{
if(flag==1)
{
  flag=0;
  ES=0;
  TI=1;
  switch(flag_on)
  {
    case 0: puts("Start!\n"); TR0=1;break;
case 1: puts("End!\n"); TR0=0;break;
case 2: puts("Error!\n"); break;
  }
  while(!TI);
  TI=0;
  ES=1;
  }
  if(flag_time==1)
  {
   flag_time=0;
   ES=0;
   TI=1;
   printf("Hum:%d.%d\n",H_temp/100,H_temp%100);
   if(((H_temp/100)>h_h)||((H_temp/100)<h_l))
   {
     printf("Hem waring!!!\n");
}
  printf("Tem:%d.%d\n",T_temp/100,T_temp%100);
  if(((T_temp/100)>h_h)||((T_temp/100)<h_l))
  {
    printf("Tem waring!!!\n");
}
while(!TI);
TI=0;
ES=1;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chuankou_init();
while(1)
{
chuankou();
  }
  }
/***********串口中断***************/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if(a==1)
flag_on=0;
else
if(a==2) flag_on=1;
else flag_on=2;
}

网友A:
用入门时的基本功,点灯,在串口的发送和gnd之间接一串电阻的发光二极管,如果没微亮那就是根本没发送出任何数据,用点灯还可以快速判断程序是否照你的思路在运行,是在何处出错了

网友B:
好多年没见到拼音这玩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