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简单好玩的话题:设计一增益为0的放大器

楼主(2015-03-22):
要求:把基本共射放大器改装成0增益放大器。功能能实现就行,输入/出阻抗等不考虑。

同时考虑这样的放大器有何应用。

网友A:
运放构成的····增益为负的 放大器,差不多一个概念吧? 倒不是很常见

================编辑下-=============

说错了····不是增益为负,是增益大于0小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构成的····增益为负的 放大器,差不多一个概念吧? 倒不是很常见

常见到是常见,就是名字不这样叫罢了。

网友B:
记录:

这是要找茬的架势哈·····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移电路,以前早期的四声道音响。
Rc=Re。

不是1,是0
这里的0,不是0dB

网友D:
那还要三极管干什么?输出直接短到地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还要三极管干什么?输出直接短到地不就行了,

思路打不开,提示:电压基准就是个增益为0的电压放大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思路打不开,提示:电压基准就是个增益为0的电压放大器。

电压稳压,基准这类,根本不能用增益这个专用字,输入输出的关糸,表示失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稳压,基准这类,根本不能用增益这个专用字,输入输出的关糸,表示失真了. ...

LDO,基准等,本质上就是个放大器,末级调整管也算增益级。

网友E:
引用 楼主:
LDO,基准等,本质上就是个放大器,末级调整管也算增益级。

CMRR,PSRR都可以看作近似为零的增益.但没人这样说.

网友F:
增益为大于零小于一,不考虑输入输出阻抗!
那岂不是一个电位器就搞定了,而且还是增益可调的!

搞片数字电位器,那就是数控的了。数控可变增益放大器,听着就很高大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增益为大于零小于一,不考虑输入输出阻抗!
那岂不是一个电位器就搞定了,而且还是增益可调的!

用根线一连,更方便。

楼主:
模拟电路设计,没有固定套路,所以方法不唯一。比较简单的一个:凑x+(-x)=0
对于基本共射放大器,其增益A=-gm*R,假设不考虑管子ro。
如果在R上串联信号源e,那么此时的输出=-gm*R*ein+e=0,可得e应该=gm*R*ein
那么e应该怎么处理?直接利用ein,即把R直接接在管子基极即可,使用ein,此时输出为零的条件是R=re(管子本征发射极阻抗)。
所以简单的0增益实现只需一个管子加一电阻即可,基极是"输入"。

但是此电路直流同路可能有问题:基极通过电阻之类的加电源VDD,给管子提供直流偏置,管子CB结正偏了!?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这里的x-x=0思想,具有一般性,许多模拟电路很复杂,很强大,但多是从此开始考虑的。

例如,要乘法器,基本思路是Z=常数,XY,对任意X,Y。
如何具体实现Z=XY,方法就多了去了,例如Z=0.25[(X+Y)^2-(X-Y)^2],引入平方是想跟管子特性联系起来的。

网友H:
“增益为0”,应该是指输入、输出的电压相同吧?
电压相同的时候,电流的驱动能力是不是可以不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增益为0”,应该是指输入、输出的电压相同吧?
电压相同的时候,电流的驱动能力是不是可以不同呢? ...

是0,不是0dB,跟随器太常见了。

网友I:
这太简单了吧 直接对地就行了 哈哈哈 如果你的源吃得消的话

网友J:
0增益放大。

谢谢大家!

就是输出0的意思。

没有这么干的。

再次感谢大家!

maychang -10

网友K:
如果定义 增益 = delta( Vo )/ delta( Vin)的话, 0增益放大就是不管输入怎样变化,输出都不变换。
这种增益的最常见的元件就是电压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增益为大于零小于一,不考虑输入输出阻抗!
那岂不是一个电位器就搞定了,而且还是增益可调的!

这可不叫"放大器"了,直流工作点也变了。

网友L:
渥尔曼电路

网友M:
沃尔玛电路也是有放大倍数的。

谢谢大家!

放大倍数为1/gm / 发射极电阻,可以很小,也可以接近于0,但这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没有发射极电阻,那么放大倍数为1。

再次感谢大家阿!

楼主:
接17楼:
我们已经获得了0增益放大器,如果输出直接接个共射级,共射输出电流是不是很稳定?这样就获得了常见的稳定器!
如果电流稳定器所需偏置电阻用FET代替(珊接地),那么我们就得到了峰值电流源启动电路。
接着演变,能得到许多常见的实用电路。

本帖想说的是:电路是怎么想出来的!

网友N:
运放输出接地,没有反馈。

网友O:
稳定电路、抑制电路都有零增益特性,稳定电路如稳压、恒流、PID控制等,都有参考电压,依赖的是反馈电路,本质上是控制电路。  抑制电路如运放,对共模等的抑制,依赖的是电路的差分、对称的结构。而且这种零增益的定义是 d./d. ,即相对的或动态的零增益,而非绝对的输出为零,0/..。
这么理解都简单,为什么非要从三极管的角度出发? 唉,也和HWM一样..

网友P:
“本帖想说的是:电路是怎么想出来的!”

这个目标,好像未能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O:
稳定电路、抑制电路都有零增益特性,稳定电路如稳压、恒流、PID控制等,都有参考电压,依赖的是反馈电路, ...

AD797非凡。

网友G:
引用 网友P:
“本帖想说的是:电路是怎么想出来的!”

这个目标,好像未能实现。

哪有一个作用是 0 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797非凡。

确实"非凡"!!!
定义d./d.是大信号,而我前面用小信号模型,稍有常识的都知道,两者一个样!
他非说不一样,你能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本帖想说的是:电路是怎么想出来的!”

这个目标,好像未能实现。

基本功不过关导致的,不能怨我了!

网友Q:
额,先明确一下
电子工程术语中,增益如何定义

按照我的水平,确实不知道如何理解"增益0"。
非常赞成。不事先定义好,没法讨论。

网友P:
引用 楼主:
基本功不过关导致的,不能怨我了!

“本帖想说的是:电路是怎么想出来的!”是目标,本帖中你的叙述(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等)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只能说你采用的手段,没有实现你的目标。

网友G:
引用 楼主:
LDO,基准等,本质上就是个放大器,末级调整管也算增益级。

这个不是LZ的意思。

这就是楼主说的话,你怎能说“不是LZ的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E:
CMRR,PSRR都可以看作近似为零的增益.但没人这样说.

这个与LZ的意思有点接近。我同意zyj9490和AD797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本帖想说的是:电路是怎么想出来的!”是目标,本帖中你的叙述(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等)是实现这 ...

如果是想学的人,根据我的描述,自己可以完成电路图,自己可以顺着我的思路理解,有问题跟帖问,我会回答。

不感兴趣的人,搞的再美轮美奂也白搭。而且除了多耗费我的时间,多搭上点流量之外,没有其他什么了,有什么意思?

网友P: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想学的人,根据我的描述,自己可以完成电路图,自己可以顺着我的思路理解,有问题跟帖问,我会回 ...

这可就不是:“基本功不过关导致的”了。

网友Q:
@maychang
@ LZ

且看美信官网对这个词的定义,如果谁有更贴切的解释,或者其它解释,可以贴在下面,谢谢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IxOTAwfDI5MTBiOGQ4fDE3NjM2NjQzOTl8MHw%3D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可就不是:“基本功不过关导致的”了。

对,那是懒了。
我们原来听说欧洲那个大牛到中科大开讲,费用就数K,我们没让花钱;听说伯可历某教授来做讲座,跑了千把里路美嫌远。
现在让自己照着我说的画2个元件的电路图都觉的麻烦了,真娇气。
这样attitude不好。

我很多帖子都是简单几句,感兴趣的不管是站内信息还是跟帖交流,俺都尽量回。没人感兴趣的就过去了。
版主为论坛服务是义务,每个月站内都**行赏。
而我们这样普通网友没有任何义务要把帖子搞的赏心悦目,站内连个鼠标垫都舍不得给我们,谁去花费那么大精力干费力不讨好的事?

理解万岁吧,别挑三拣四的了。

网友R:
冲着LZ大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