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常量数组被函数调用时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15-03-22):
编译时出错:SRC\Net.c(125): error:  #167: argument of type "const unsigned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unsigned char *"
我不想把xIP放在RAM里,有没有解决办法?
定义:
const UCHAR xIP[4]={0,0,0,0};       /* Unknow IP */
UCHAR MyIP[4];

调用:
DataArrayCopy(xIP, MyIP, 4);

函数:
void DataArrayCopy(UCHAR *SrcDataArray,UCHAR *DesDataArray,UCHAR len)
{
    UCHAR i;
    for (i=0;i<len;i++)
    {
        *(DesDataArray+i)=*(SrcDataArray+i);
    }
}

网友A:
对指针加强制类型转换应该就可以了,DataArrayCopy((UCHAR *)xIP, MyIP, 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指针加强制类型转换应该就可以了,DataArrayCopy((UCHAR *)xIP, MyIP, 4);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