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IC16F723A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5-03-22):
void dog(void)
{
    asm
             ("CLRWDT");
}
main() {
    PORTB = 0x00;
    ANSELB = 0x00;
    TRISB = 0x00;
    while(1)
    {
        RB6=1;
        dog();
    }
}

为什么下载就进去之后RB6并不是输出高电平,也就是说**作失败了。
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硬件平台确保没问题的话,就检查下芯片配置位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平台确保没问题的话,就检查下芯片配置位是否正确

谢谢大神,我检查了一下配置位发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