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两种TL431的恒流源电路,哪种好????

楼主(2015-03-22):
如图

楼主:
如图2;

我看这两种电路基本上一样,除了第一种电路电流是第二种的两倍,
温漂和精度都取决于TL431和采样电阻;

大家的意见呢??

网友A:
温漂和精度都取决于TL431和采样电阻,电流其实也是取决于TL431和采样电阻。

网友B:
第一个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C:
呵,不同电路,不同用法,达到目的,超过设计指标就行。

网友D(2015-05-06):
只有第一种电路是恒流源电路,第二种电路只是对Rcl恒流,对整个电路不恒流
第一种电路分析:由于tl431参考端对阳极电压恒定为2.5v,所以相对于R1是个恒压源,电流i1=2.5/R1;
三极管基极电流相对于集电极比较小,暂时忽略,则BG2、D1、R2电流是相等的,为i1
由于BG1端的BE结+R3(图中为R2,与右侧R2重名,这里改为R3)和右侧的D1+R2并联,硅管的BE结电压相等,则R2和R3两端电压也相等,因此电路左右2列的电流是相同的。
这就是这个恒流源电流i=2*2.5/R1的原因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个电路是有工作最小电压的,根据负载阻抗和所需电流值确定其它参数

网友E:
头像好诱人啊!

网友F(2016-01-11):
引用 楼主:
如图2;

我看这两种电路基本上一样,除了第一种电路电流是第二种的两倍,

这个电路怎么工作啊?

网友G(2016-03-28):
引用 楼主:
如图2;

我看这两种电路基本上一样,除了第一种电路电流是第二种的两倍,

真要好的可以考虑MC1403

网友H(2016-10-17):
引用 网友D:
只有第一种电路是恒流源电路,第二种电路只是对Rcl恒流,对整个电路不恒流
第一种电路分析:由于tl431参考 ...

基础知识有问题不?这个电路与负载是串联关系,流过RCL的电流是多少,负载电流就是多少。。。还只对RCL恒流呢

网友I:
第二个电路和LM317做恒流电路差不多

网友J(2016-12-14):
学习恒流源电路中,谢谢各位老大的分析,努力。。。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图2;

我看这两种电路基本上一样,除了第一种电路电流是第二种的两倍,

都不好,流过负载的不是恒流的。

网友L(2017-10-15):
vcc得多大tl431才工作

网友M(2018-01-03):
和VCC没关系 和流经431的电流有关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只有第一种电路是恒流源电路,第二种电路只是对Rcl恒流,对整个电路不恒流
第一种电路分析:由于tl431参考 ...

按照您对图一的分析 我有1个疑问:

1.众所周知,431的工作电流1--100ma,为了保证431正常工作,R3的阻值也不能随意的增大、减小,必须使流经431的电流在1--100ma之间。(解释:BG1,BG2的基极电流一般在uA级别,可近似认为成开路,在根据三极管的原理可知,ic和ie近似相等,所以流经R3的电流也是流经431的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M:
按照您对图一的分析 我有1个疑问:

1.众所周知,431的工作电流1--100ma,为了保证431正常工作,R3的阻值 ...

你说的很对,要保证431和三极管的直流工作点在工作范围内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很对,要保证431和三极管的直流工作点在工作范围内

这个恒流源的极限应该只能达到200ma吧

网友N(2018-04-11):
都不好,流过负载的不是恒流的。

网友O(2019-07-15):
引用 网友D:
只有第一种电路是恒流源电路,第二种电路只是对Rcl恒流,对整个电路不恒流
第一种电路分析:由于tl431参考 ...

硅管的BE结电压相等---------------是说BG1 BE结电压和D1压降相等?

网友O:
引用 楼主:
如图2;

我看这两种电路基本上一样,除了第一种电路电流是第二种的两倍,

你这个如何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