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的定时器精度问题

楼主(2015-03-22):
采用stm32定时器作为计时工具,测得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是100us,定时器设置为每1us产生一个进位,那么,测得的1us和实际的1us有多少差距呢?测量误差在哪个数量级呢?有没有坛友接触过类似的问题呢?或者有什么精确计时的方案的方向呢?

网友A:
这个全看你的晶振频率误差了

内核可以信赖。

网友B:
如果是测量两个外部输入的时间间隔,那么误差基本是晶振的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全看你的晶振频率误差了

内核可以信赖。

因为最近看一个竞赛在做一个相位测量,精度在50ps级,一个指令周期的时间应该也不止50ps,所以才有这个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 楼主是想表达 定时器硬件的 系统性误差:

俺觉得:只要你【充分使用上 硬件捕捉】,中断程序 ...

谢谢啦,我不知道硬件误差,在心里也没有概念,其实不一定用stm32做的,只是想了解一下微控制器的计时误差问题,应该有更加精确的计时方案的,等找到后再来探讨

网友D:
晶振频率误差了需要关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