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神奇的二极管

楼主(2015-03-23):
工业标准精密运放OP-07原理图下载: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OP07

OP07最让人称赞的部分就是输入级的二极管Q37/38的作用。有多少个功能?

用本版面的[需求分析任务]做理论指导,看能分析出几个。

网友A:
无论怎么折腾取消偏执电流的方法。

谢谢大家!

都不如直接大林顿连接更有效。

过去人们设计了不少取消偏执电流的电路。

不少还申请了专利。

但其实取消偏执电流的做法本身就是没有意义。

只是给人一种貌似精度提高了假象而已。

再次感谢大家!

无论什么样的取消偏执电流的方法,都是近似的。

都不如大林顿对于偏执电流的降低来的更明显。

人们只所以不敢大林顿输入,是所谓差东放大电路的所谓“对程”的错误思想作怪。

认为4个三极管不容易对程。

其实差东放大压根不需要对称。

你也做不到对称。

谢谢大家!

网友B:
根本就找不到楼主说的Q37/38,

大师,你知道密勒效应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米勒电容,晶体管放大电路就是不可思议的。

谢谢大家1

大师,你说的如此有道理,我竟然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