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线性电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纹波呀

楼主(2015-03-23):
电路很简单呀5V的纹波: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A:
1 C1 2端电压多少?
2 示波器 AC档 100mv 再测下

楼主:
500MV档测得
VMAX=680MV
VPP=1.42V

网友B:
这个不像是 变压器/整流/滤波/线性稳压 所产生的,像是附近的开关电源或者其它能够产生较强干扰的设备所产生的。
试着移动一下你的 变压器/整流/滤波/线性稳压,还有示波器,或者改到另一房间里面,再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C:
像是电动工具产生的干扰

网友D:
限带宽没

网友E: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辐射

网友F:
期望纹波多少?    小的可以到50uV, 当然不是用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