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2C外设的上拉电平

楼主:
现在我用cy7c68013这颗连接外设的I2C器件,但是I2C器件是1.8V的IO,如果直接把I2C外设器件的上拉改为1.8V,cy7c68013不work,查询手册得知cy7c68013的I2C必须上拉到3.3V,请教一下各位,除了增加一颗电平转换的IC,是否还有其它的办法可以使得cy7c68013直接连接到1.8V的IO?

网友A(2015-03-23):
在低速情况下,可以考虑电阻分压。

网友B:
上拉到3.3加限流。

网友B:
有危险的只是高电平。

楼主:
我的问题可能没有描述清楚,我需要将cy7c68013与一个1.8V IO的I2C器件相连,但是cy7c68013 SPEC要求它的I2C必须上拉到3.3V,所以这样就存在一个电平不匹配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做法就是在中间增加一颗电平转换的器件,但是这样太过废周折。

网友C:
用N-MOS转电平。

网友D:
用mos管电平转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mos管电平转换一下

请教一下,用mos管转电平具体怎么实现呢?

楼主:
请教一下,你说的用mos管转电平具体怎么实现呢?

网友E:
http://wenku.baidu.com/view/471cc901e87101f69e319565.html?re=view

供参考。

与其纠结,不如加芯片。用mos管,是因为比芯片方便?还是因为体积小?

网友B:
下面这样不行吗?
害怕的就是电流过大烧坏IIC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