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这种PCB连接方式有什么弊端吗

楼主(2015-03-23):
PCB, pc, AC, SMD

过孔是很小的,10mil/20mil。这样小的过孔在SMD的时候是不会漏焊锡的,请问有别的什么弊端吗?

网友A:
孔小,用2个的话,问题也不大;
但是普通,最好整个过孔覆盖;

网友B:
电源无所谓啊。

网友C:
过孔最好是全覆盖,算是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