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关于bit取反的问题

楼主(2015-03-23):
各位大牛,在Keil的环境下写法1的写法可以正常工作,写法二的写法不行呢?写法1:
                    if(Timg_500ms_flag)
                       Timg_500ms_flag=0;
                    elseKeilggi
                       Timg_500ms_flag=1;
写法2:
                ~Timg_500ms_flag;
补充一下:
        仿真器:JET51
           器件:SH79F083A

网友A:
写法2取反之后都没赋值,LZ赶紧复习下C语言吧

网友B:
C没有这种写法,一般取反也不这样用。你这个取反可能会根据单片机位数不同导致不同的结果。
正规的写法是, 置位Flag |=(1<<n),复位 Flag &=~(1<<n),取反 Flag ^=(1<<n)。

网友C:
改为:

Timg_500ms_flag= ~Timg_500ms_flag;

楼主:
强烈多谢各位大侠指教,先结贴了。:)

网友D:
Timg_500ms_flag=!Timg_500ms_flag;
bit位的取反也可以这么写。

网友E:
一般建议先初始化后再做处理。要养成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