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相位对剩余电压的影响

楼主(2015-03-23):
各位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在进行一个220V交流供电的测试,被测样品的断电1s后,L,N,E之间的剩余电压不得超过60V,电源在0度断电的话肯定啥问题都没有,90度断电的话有可能此时测得结果才能是最准确的,不知这种相位对测试有多大的影响?谢谢

网友A:
断电了哪里还有交流电?

网友B:
断电之后的剩余电压,是因为两根导线之间存在分布电容,断电后这个分布电容仍可能存有电荷,所以两根导线之间有电压。
对220V来说,线路不会很长,这个问题不严重,更何况线路末端往往接有负载可以放电。即使没有负载,一秒后该分布电容放电也放得差不多了。

网友C: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的系统中存在多大的储能元件以及负载有多重。有储能元件时,相位根本没啥影响。不过,楼主的描述实在含混不清,信息太少。

网友D:
:L,嗯,信息太少,无法判断。
前几天帮人修洗衣机的时候,电机有问题,嗡嗡响,不转,在通电的时候,将电机断开了,然后断的电。然后将启动电容拔掉,拿在手里,想测容量,被电了一下。两端电压有390V。
以这种情况来说,确实跟当时断电的相位有关,没有泄放回路,放一个星期也会剩不少的电荷呢。
但是如果有泄放回路,就要考虑在最差的情况下也能及时把电放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信息太少,无法判断。
前几天帮人修洗衣机的时候,电机有问题,嗡嗡响,不转,在通电的时候,将电机 ...

楼上这种情况仍然是跟相位无关的,问题出在没有负载上。只要你通电,不管你在何时断电,没有负载的话,电容里就一定有储电,除非经过足够长的时间,通过电容的内阻才能泄放掉。

网友D(2023-08-26):
引用 网友C:
楼上这种情况仍然是跟相位无关的,问题出在没有负载上。只要你通电,不管你在何时断电,没有负载的话,电 ...

@
启动电容是交流电容,直接串联在交流电机绕组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