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两线制4~20mA接口变送器

楼主(2015-03-23):
我们要设计评估一下两线制4~20mA接口变送器模块。看一下模块的功耗是否在允许的范围内。同时也可以评估一下模块中用到的MCU和ADC芯片(DAC芯片固定)。
板子以评估为目的,因此也就随意画了一下。尺寸也为了方便调试而没有刻意去追求美观和模块化。

楼主:
MCU用的是STM32L系列的。

楼主:
软件也是有我自己来完成的。因为要评估MCU的功耗,ADC的功耗和性能和采集精度。

网友A:
ST的精度不咋的,4~20mA变送器一般其他部分消耗电流在3mA以下就不会对信号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精度不咋的,4~20mA变送器一般其他部分消耗电流在3mA以下就不会对信号产生影响 ...

我们其实只用到SPI接口。效果还可以,但是功耗超过我们的范围了。因为传感器也要消耗一部分功耗的。

网友B:
板子这么画怎么收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这么画怎么收的钱?

按一块板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其实只用到SPI接口。效果还可以,但是功耗超过我们的范围了。因为传感器也要消耗一部分功耗的。 ...

电流超了,等于是失败的,你可以借鉴亚诺德公司的方案

网友C:
挺好的,你这么多板子一起打样,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你这么多板子一起打样,多少钱啊?

具体多少钱还不知道,公司出钱,做的也是公司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超了,等于是失败的,你可以借鉴亚诺德公司的方案

我们的整板功耗要控制在11mW以内。顶多一个多mA (+24V 环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超了,等于是失败的,你可以借鉴亚诺德公司的方案

如果只是控制在3.5mA以内的话,是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D:
主芯片用的st的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芯片用的st的那款?

stm32l0系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控制在3.5mA以内的话,是很容易做到的。

STM32L可以做到1mA多点?记得以前看手册计算过,达不到这么低。
AD这块电流比较大

网友F:
DAC用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L可以做到1mA多点?记得以前看手册计算过,达不到这么低。
AD这块电流比较大 ...

我们不用片上AD。

网友G(2015-07-10):
两线制4~20mA接口到MCU的原理图可不可以给参考一下呀,,主要是隔离,没经验心里没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