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小实验说明正确选用数据类型的重要意义

楼主(2015-03-23):
下面以这个简单程序为例,测试k变量在不同数据类型下的IO切换速率,晶振统一采用12M

#include <stc12c.h>
void main(void)
{
u8 k;
while(1)
{
  P3=0x0;
  k=255;
  while(k--);
  P3=0xff;
  k=255;
  while(k--);
}
}

当k为u8类型时(unsigned char):

IO翻转周期为0.4907ms;

当k为unsigned short(16位)类型时: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716094642/QQ/WinTemp/RichOle/TB)BKAY7[DJ5MX%25H4CGA(2N.png

IO翻转周期为0.7043ms;

当k为unsigned int(32位)类型时: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716094642/QQ/WinTemp/RichOle/Z5RS$9LV[QKGZFSJFS]W4%7DJ.png

IO翻转周期为2.922ms;

由此可见不同的数据宽度对8位机的执行速度有着很大的影响,所以在实际使用中应当合理选择变量类型

楼主:
图片怎么没了。。

楼主:
补一下图片

unsigned char(8位)

unsigned short(16位)

unsigned int(32位)

网友A:
这要看CPU内核,
在32位机上刚好相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为CPU自然长度时速度最快,这是C入门的知识。楼主你想说的是什么?

有些刚入门的初学者滥用变量,我想提醒一下,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刚入门的初学者滥用变量,我想提醒一下,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

感谢分享~

网友C:
这是处理器原因,不同的位宽会使其计算时间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为CPU自然长度时速度最快,这是C入门的知识。楼主你想说的是什么?

测试MUC为STM32F429zit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为什么呢?你这贴子又没有说明,一楼也说了32位机的情况刚好相反。初学者要是真不懂看了你这个帖子以 ...

看我对一楼的回复,,,速度的确有差。而且我就是针对51的,在51板块,我也没说所有mcu,我也是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为什么呢?你这贴子又没有说明,一楼也说了32位机的情况刚好相反。初学者要是真不懂看了你这个帖子以 ...

我在说8位机,你们干嘛扯32位呢,没看见我帖子最后一句话么? “对8位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MUC为STM32F429zit6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写这么大点的成程序,编译完了都是寄存器变量,是要说明啥?

测试数据处理速度要大程序吗?他们测试CPU不就求个pai吗?你好搞笑,,我说明的是什么都看不懂,就别喷我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数据处理速度要大程序吗?他们测试CPU不就求个pai吗?你好搞笑,,我说明的是什么都看不懂,就别喷我 ...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需要。如果是寄存器变量,声明成u8,u16,u32的编译结果是都是一样的~

但我的是自动变量,我不知道编辑器有没有自动设置,也没有找到相关选项,但我没有使用代码优化。即使如此,那你怎么说明8位数据和32位数据的速度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需要。如果是寄存器变量,声明成u8,u16,u32的编译结果是都是一样的~

求你别找什么理由了,没意思,想辩驳,上图

楼主:
我原本只是想说51单片机的,抱歉扯上STM32,哎。。

网友D:
对51,定义8位比较快,因为51本身就是8位处理器;

对STM32,定义32位比较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你别找什么理由了,没意思,想辩驳,上图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反驳你~我干嘛要反驳你。你又没有错,你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你态度不好,所以我不想告诉你是为什么~ ...

我喜欢钻牛角尖,不把我说心服口服,我不会说你的是对的。我这辈子都可能不会学汇编,学完那天我也不知道要多久。我态度差,我也没懂你怎么样个人。总之,我的测试就是那样,我不知道除了turbo c意外的编辑器编辑C代码会是什么效果,你从说我不懂C入门知识到让我学汇编,我服了U。你会汇编的话,那你就打一段代码,做个测试,发个图。空口无凭,就算真理我也不信。我只信实际测试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51,定义8位比较快,因为51本身就是8位处理器;

对STM32,定义32位比较快。

谢谢,但是我真心后悔发这帖

网友E:
LZ的操作软件界面很高大上。。

网友F:
在激烈的争辩中一起成长~这个逻辑分析仪是纯软件,还是要连接硬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喜欢钻牛角尖,不把我说心服口服,我不会说你的是对的。我这辈子都可能不会学汇编,学完那天我也不知道 ...

感谢分享~

网友G:
其实只要简单跟踪调试一下,看看生成的代码就全明白了。前面讨论中提到过的变量分配问题、代码量、指令周期等等差别都可以一目了然,何必争呢……

网友H:
各位别争了,谁能回答我的一个问题:

在MCS51上,for(c=0; c<8; c++)与for(c=8; c !=0; c--)编译后是否会有区别?

前提:编译无优化;c是8bit;c只用于控制循环次数。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真心后悔发这帖

在实际应用中不会按楼主的方式来测试选择数据类型, 经常用的是数据计算,如 A*B*C/D,  假如A,B,C,D是在0~99之间的整形数据,在32位单片机上如何来定义这4个参数运行时间才是最短? 这不是反问楼主,是向楼主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各位别争了,谁能回答我的一个问题:

在MCS51上,for(c=0; c

--比较快。。51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吧,一直在引导你,问你为什么。我当然知道是为什么,C是编译执行,如果速度不一样要么是指令周期不一 ...

我只关心最后的代码速度,哪个快用哪个。32位是你要扯的,要扯就扯,我是做控制的,不是做数据处理的,坦白说那点差别我不是很关心

网友J:
其实楼主就是想说个事,本身说得没错。楼下的就不要用反问的形式教育了,直接说明补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激烈的争辩中一起成长~这个逻辑分析仪是纯软件,还是要连接硬件的?

我去,纯软件我会发啊?硬件实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楼主就是想说个事,本身说得没错。楼下的就不要用反问的形式教育了,直接说明补充就行了。 ...

对的,我跟他争就是因为他问我 我是要说什么。。。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楼主就是想说个事,本身说得没错。楼下的就不要用反问的形式教育了,直接说明补充就行了。 ...

而且我说的明明白白,是针对8位机的,他却拿32位和我说事,哎

网友K:
这个跟单片机的位数有关系,8位单片机,16位、32位未必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想法没有通用性。不过,至少动手做了实验,加油!

网友D:
一件技术问题引发的“血案”。。。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跟单片机的位数有关系,8位单片机,16位、32位未必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想法没有通用性。不过,至少动手做了 ...

我说了是对8位机而言好吗,:'(

网友K:
技术员,都喜欢争论.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技术员,都喜欢争论.

:)可是让我觉得你们在岔话题,从51到32位arm,我还没用过64位的,千万别聊128位的。感觉你们就是想说我见识短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了是对8位机而言好吗,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说了是CPU的自然长度~你这个命题是个好命题,看起来虽然小~背后是数据结构和执行效率优化。我问这么多 ...

你还是解释一下吧,我看不懂这些的东西,实在是高端。还有请你不要瞧不起别人好吗?知识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说了是CPU的自然长度~你这个命题是个好命题,看起来虽然小~背后是数据结构和执行效率优化。我问这么多 ...

你别什么汇编了,别什么C语言基本知识了,总之,事实证明哪个比较快,就哪个快,一个实验不就什么都搞定了,说那么多。典型知识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别什么汇编了,别什么C语言基本知识了,总之,事实证明哪个比较快,就哪个快,一个实验不就什么都搞定 ...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本意也就是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好看看大家都知道些什么。在论坛上,你不激到对方开始反驳。别人不一定会 ...

呵呵,你回去看看你第一句回复,真是想讨论,我不会这样。而且,你要说32位的单片机,我也做了测试,我也没有说你错。就你在那里瞧不起人。。真是有趣,林子真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你回去看看你第一句回复,真是想讨论,我不会这样。而且,你要说32位的单片机,我也做了测试,我也 ...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句回复是因为不知道你知道什么,以为意识到这种问题的没准会在代码优化上有点什么经验,所以想知道 ...

我知道用什么快,就像printf,我一直不知道它代码,但我知道怎么用。我喜欢拿事实说话,你说到现在就是倒卖一些原理。

网友L:
楼主的专研精神值得敬佩, 而且愿意分享所得, 更值得尊敬。

但坦率的说, 楼主的问题本来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但凡对单片机硬件系统以及汇编有所了解, 特别是用过汇编的人, 就知道楼主的问题本是基本常识。8位mcu, 特别是 51, 处理16/32位数据要多花很多指令。 至于 i--, 因为有汇编指令 djnz 可用, 不仅 51, 对于大多数 cpu, 也是 for (i=x; i!=0; i--) 要快一些, 因为 cpu 有z, nz 标志直接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专研精神值得敬佩, 而且愿意分享所得, 更值得尊敬。

但坦率的说, 楼主的问题本来应该不是一个问 ...

谢谢,这的确是汇编的基础知识,但对只学过C的人,尤其是刚学单片机的同学,对此不大了解。我也没学过汇编,当时我就抱着好奇的态度做了这个测试,发现在51上做了测试,随后便于大家分享

网友M:
呵呵,讨论很激烈。感谢下楼主的分享

网友N:
时间花在死磕这么一点效率,我认为不值得。有时候方向错了,努力也就白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时间花在死磕这么一点效率,我认为不值得。有时候方向错了,努力也就白费了。 ...

哈哈,对于做控制,这当然不是主要方向。最多是在一切OK之后,再做一点代码优化

网友O:
不错,大家都很有钻研的精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对于做控制,这当然不是主要方向。最多是在一切OK之后,再做一点代码优化 ...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帖子怎么又上来了,还成了推荐~那几天写代码比较烦,所以态度不太好。我这里换一种比较好接受的说法,我 ...

你现在的态度很好,我很感动,你不说我还真以为所有单片机都是8位最快呢,真是感谢你告诉我,你真是个好人,我很感激。我的控制器的核心代码我以后会发给你,你在做移植的时候还麻烦你改一下数据类型,毕竟我的51单片机程序用到你的高级芯片上多少有些不兼容。小弟见识薄浅还请大神见谅。

---我以后还是会发一些小实验(多数会在STM32的板块),有不对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指正,对于我和这个帅哥的争吵,也请大家见谅:)

网友B:
RE: 小实验说明正确选用数据类型的重要意义

引用 楼主:
你现在的态度很好,我很感动,你不说我还真以为所有单片机都是8位最快呢,真是感谢你告诉我,你真是个好 ...

51的程序用在32位上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32位的程序往51上用可能会出BUG,尤其是中断会修改超过自然长度的计数或者索引值的时候,这和51用8位数据快是一个原因。所有8位机~所以我从来没有认为重点是快了那么一点点,计数没计够就跳出循环,而调试的时候因为样本数量小又感觉不出来。做控制的当然知道什么后果。我用汇编和C,就像你开发STM用寄存器和库函数。你不学汇编很正常啊,那么多人用STM32不用寄存器的。这么多人看了帖子,我要是说错了会有人说的你放心。你既然觉得和我争吵,我就把回复改了,我当时的感觉要么是你有话没说完,要么是一知半解,再加上本身心烦所以有点诚心,有话不好好说一直反问当然容易吵架~我跟你道歉好吧。你也看看别人的说法。支持楼主分享源码~一定要分享哦~SURPRISE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