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解决问题将RMB

楼主(2015-03-23):
请各位帮忙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A:
摩擦有打滑的~~~~~

还有~~~具体什么应用就一口气详细与完~~~~最好

网友A:
对了  我很关心能出多少钱

网友A:
方案感觉好烂~~~~~

网友B:
按描述,可能是机械式限位开关动作延迟造成的。这种计米轮式的测长方法,如果不存在滑移的话,精度还是可以接受的。建议换用更加灵敏的光电式限位开关试一下。

网友C:
说清楚点,加上照片,这个不难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