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0.50元(功能说明)
请教:ESD电源保护电路中,这个电感的作用以及选型?

楼主(2015-03-23):
电源输入,支持AC/DC24V, 最大工作电流1A。电感不是 隔直通交 嘛, 为什么可以直接串联在电路中? 它起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电感是什么类型的电感,我应该如何选型? 大神们,在线求解答。

网友:
这不是滤波?

网友A:
电源的防护电路通常采用常规的两级设计方式,第一级压敏电阻或气体放电管用来吸收较大的浪涌,后级采用TVS来对残压进一步的吸收。第一与第二级之间采用电感进行退耦,起到延时的作用,这样可以保证MOV可以比TVS先动作。电感起的作用就是对雷击过电流的限流能力。电感的选型较难,根据实际雷击测试得出的选型是100uH的电感。

网友B(2015-10-09):
电容才是隔直通交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防护电路通常采用常规的两级设计方式,第一级压敏电阻或气体放电管用来吸收较大的浪涌,后级采用TVS ...

很给力的答案

网友D(2015-11-10):
需要用空心电感才可以避免饱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防护电路通常采用常规的两级设计方式,第一级压敏电阻或气体放电管用来吸收较大的浪涌,后级采用TVS ...

学习了。谢谢!

网友F(2015-12-15):
电感可不是隔直通交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防护电路通常采用常规的两级设计方式,第一级压敏电阻或气体放电管用来吸收较大的浪涌,后级采用TVS ...

您好,请问一下:按理说TVS的响应速度要比MOV快,为何却要先让MOV泄放能量?难道是因为TVS的通流能力不行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防护电路通常采用常规的两级设计方式,第一级压敏电阻或气体放电管用来吸收较大的浪涌,后级采用TVS ...

另外,再请教您个问题:我看过有一些电路中,电感只接用了NTC,是为了防止上电冲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您好,请问一下:按理说TVS的响应速度要比MOV快,为何却要先让MOV泄放能量?难道是因为TVS的通流能力不行 ...

TVS管的通流量小,响应时间最快,电压钳位特性最好;压敏电阻的通流能量大,当一个防护电路要求整体通流量大,能够实现精细保护的时候,防护电路往往需要这两种防护器件配合起来实现比较理想的保护特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另外,再请教您个问题:我看过有一些电路中,电感只接用了NTC,是为了防止上电冲击吗 ...

电感是用PPTC来代替的非NTC。

串联的自恢复保险丝PPTC用于限制电流,并联的元件用于钳制电压电平,如通过的电流出现大规模浪涌,则自恢复保险丝PPTC断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感是用PPTC来代替的非NTC。

多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防护电路通常采用常规的两级设计方式,第一级压敏电阻或气体放电管用来吸收较大的浪涌,后级采用TVS ...

你的第一张图示差模电感,第二张图也是差模电感,一般是针对电流较大的时候进行滤波处理多数都是针对的CE,TVS管的工作原理和电感的不是一回事,而且两者的起效时间也不一样。而且你的电感经验也会有问题的和你的磁通饱和、电流大小都有关不是直接一句雷击测试就得到100uH的,测试要求是多少?

网友H(2016-04-05):
引用 网友G:
你的第一张图示差模电感,第二张图也是差模电感,一般是针对电流较大的时候进行滤波处理多数都是针对的CE ...

电感的值和压差有关。
电感上被施加的电压为压敏的残压和TVS的残压差除2.可以通过U=L di/dt 得出。
实际上一般的等级 比如6KV/3KV 电感不需要那么大

网友I(2016-06-05):
学习了,非常有用,非常感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防护电路通常采用常规的两级设计方式,第一级压敏电阻或气体放电管用来吸收较大的浪涌,后级采用TVS ...

写的很好

网友K:
学习了,貌似解释有一定道理

网友L(2016-12-09):
电感隔直通交?头次听

网友M(2018-11-08):
引用 网友G:
你的第一张图示差模电感,第二张图也是差模电感,一般是针对电流较大的时候进行滤波处理多数都是针对的CE ...

现在就是这个退耦的电感值的选取还不能确定

网友N(2019-01-24):
引用 网友H:
电感的值和压差有关。
电感上被施加的电压为压敏的残压和TVS的残压差除2.可以通过U=L di/dt 得出。
实际 ...

为什么要除2呢

网友O(2019-03-28):
电感吸收纹波滴

网友P(2019-10-17):
各位专家解答的非常到位

网友Q:
电感隔直通交?谁说的呀?    电容才是隔直通交好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F:
您好,请问一下:按理说TVS的响应速度要比MOV快,为何却要先让MOV泄放能量?难道是因为TVS的通流能力不行 ...

TVS响应快,按照你说的TVS直接导通,MOV的作用就没有了,所以需要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