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低通滤波器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5-03-23):
Hi,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谢谢。
如下一个马达控制电路的电源部分,添加了一个LPC电路,为什么要加?有一些英文资料,不是很懂,望大家指点。

Low Pass Filter the spindle Rsns signal and send that to the SPNRTN pin.  LPF of 10 to 20 kHz.
Instead of tri-stating when Rsns current exceeds a limit, tri-state when the apparent spindle current coming from the 5V supply reaches a limit.  Since the current being drawn from the 5V supply is filtered by isofet resistance, trace resistance, supply resistance, and various capacitors, the Rsns signal must be similarly filtered.

网友A:
不就是个低通滤波器嘛

网友B:
Low Pass Filter the spindle Rsns signal and send that to the SPNRTN pin.  LPF of 10 to 20 kHz.
来自于主轴Rsns的信号要经过10~20KHz的低通滤波器后送到SPNRTN管脚。

Instead of tri-stating when Rsns current exceeds a limit, tri-state when the apparent spindle current coming from the 5V supply reaches a limit.
三态取决于主轴马达从5V电源所获取的电流超过一定的门限,而非直接判断Rsns上的电流大小。

Since the current being drawn from the 5V supply is filtered by isofet resistance, trace resistance, supply resistance, and various capacitors, the Rsns signal must be similarly filtered.
由于取自5V电源的电流经过了isfet电阻,走线电阻,电源内阻等以及不同的电容组成的滤波器,因此来自Rsns的信号也必须经过类似的滤波处理。

---这个翻译不一定准确,估计要参考具体的电路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w Pass Filter the spindle Rsns signal and send that to the SPNRTN pin.  LPF of 10 to 20 kHz.
来自 ...

谢谢djxf 。

楼主:
电路图见附件

电路图

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