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F103F3 中断异常 __IAR_UNHANDLED_EXCEPTION

楼主(2015-03-23):
IAR, AN, ce, IO, TI

请问各位高手,STM8调试进入__IAR_UNHANDLED_EXCEPTION是什么原因?一样的程序,在其他几块开发板上都运行好好的。换到自己的板子上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仿真追踪后发现程序在这边陷入死循环。  只要注释掉总中断,板子就工作正常了。程序中只开了TIM1溢出中断和TIM1输入捕获中断。

不知何原因引起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15-05-12):
你好,请问你的STM8 __IAR_UNHANDLED_EXCEPTION 问题解决了吗。我这几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开总中断没问题,进了中断就挂了,单纯中断又没问题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总结了一下,出现这个问题的都是没用ST库函数的,然后中断函数自己写的(只写了部分中断函数),或者中断函数复制其他的,但是中断入口不同的。导致中断的时候找不到相应的中断处理函数,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我的问题是,一个模拟IIC口的函数,当把SDA口改成输入时触发了中断,但是没写中断函数
PB_CR2_C25=1; //SDA   设置1为10M,  0为2M,端口输出的时候没事,当设为输入的时候,这个就变成使能中断了。所以程序跑到这里就死了。

网友B(2015-07-20):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总结了一下,出现这个问题的都是没用ST库函数的,然后中断函数自己写的(只写了部分中断函数 ...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我的是可以进入中断但是中断出来之前将中断使能关闭,之后运行到中断函数的最后return语句时就会进入死循环,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我的是可以进入中断但是中断出来之前将中断使能关闭,之后运行到中断函数的最 ...

仔细查一查中断,有其他中断开着没处理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C(2015-09-07):
引用 楼主:
仔细查一查中断,有其他中断开着没处理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谢谢啦。。已经解决了。我用的中断向量表那块没有包含stm8s003。真是坑啊!003好像比较小众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啦。。已经解决了。我用的中断向量表那块没有包含stm8s003。真是坑啊!003好像比较小众啊 ...

我的也是stm8s003,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啊?在哪个文件里修改什么东西?

网友E(2016-04-01):
你们问题都解决了没?都怎么解决的?能加我12641406

网友F(2020-10-03):
我写了中断服务程序还是这样
#pragma vector=TIM4_UIF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4_UIF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i++;
    TIM4_SR1=0x00;
    if(i==122)
    {
       // LED_PORT^=1;//亮灯验证TIM4正常工作
        i=0;
    }
}
是不是我的中断服务程序入口不对呢?这是TIM4的中断服务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