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 设计技巧一百问(六)

楼主(2015-03-23):
五十一、在数字和模拟并存的系统中,有 2 种处理方法。
PCB抄板设计中,一个是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比如在地层,数字地是独立地一块,模拟地独立一块,单点用铜皮或FB磁珠连接,而电源不分开;另一种是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分开用FB连接,而地是统一地地。请问李先生,这两种方法 效果是否一样?应该说从原理上讲是一样的。因为电源和地对高频信号是等效的。区分模拟和数字部分的目的是为了抗干扰,主要是数字电路对模拟电路的干扰。但是,分割可能造成信号回流路径不 完整,影响数字信号的信号质量,影响系统EMC质量。因此,无论分割哪个平面,要看这样作,信号回流路径是否被增大,回流信号对正常工作信号干扰有多大。现在也有一些混合设计,不分电源和地,在布局时,按照数字部分、模拟部分分开布局布线,避免出现跨区信号。
五十二、安规问题:FCC、EMC 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FCC: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美国通信委员会EMC: 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电磁兼容FCC是个标准组织,EMC是一个标准。标准颁布都有相应的原因,标准和测试方法。
五十三、何谓差分布线?
         差分信号,有些也称差动信号,用两根完全一样,极性相反的信号传输一路数据,依靠两根信号电平差进行判决。为了保证两根信号完全一致,在布线时要保持并行,线宽、线间距保持不变。
五十四、PCB 仿真软件有哪些?
         仿真的种类很多,高速数字电路信号完整性分析仿真分析(SI)常用软件有icx,signalvision,hyperlynx,XTK,speectraquest 等。有些也用 Hspice。
五十五、PCB 仿真软件是如何进行LAYOUT仿真的?
         高速数字电路中,为了提高信号质量,降低布线难度,一般采用多层板,分配专门的电源层, 地层。
五十六、在布局、布线中如何处理保证
         在布局、布线中如何处理才能保证50M以上信号的稳定性高速数字信号布线,关键是减小传输线对信号质量的影响。因此,100M 以上的高速信号布 局时要求信号走线尽量短。数字电路中,高速信号是用信号上升延时间来界定的。而且,不同种类的信号(如 TTL,GTL,LVTTL),确保信号质量的方法不一样。
五十七、室外单元的射频部分,中频部分,乃至对室外单元进行监控的低频电路部分往往采用部署在同一PCB上,请问对这样的PCB在材质上有何要求?如何防止射频,中频乃至低频电路 互相之间的干扰?
         混合电路设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难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一般射频电路在系统中都作 为一个独立的单板进行布局布线,甚至会有专门的屏蔽腔体。而且射频电路一般为单面或双面板,电路较为简单,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减少对射频电路分布参数的影响,提高射频系统的一致性。相对于一般的FR4材质,射频电路板倾向与采用高Q值的基材,这种材料的介电常数比较小,传输线分布电容较小,阻抗高,信号传输时延小。在混合电路设计中,虽然射频,数字电路做在同一块PCB上,但一般都分成射频电路区和数字电路区,分别布局布线。之间用接地过孔带和屏蔽盒屏蔽。
五十八、对于射频部分,中频部分和低频电路部分部署在同一PCB上,mentor有什么解决方案?
         Mentor的板级系统设计软件,除了基本的电路设计功能外,还有专门的RF设计模块。在RF原理图设计模块中,提供参数化的器件模型,并且提供和EESOFT等射频电路分析仿真工具的双向接口;在RF LAYOUT模块中,提供专门用于射频电路布局布线的图案编辑功能,也有和EESOFT等射频电路分析仿真工具的双向接口,对于分析仿真后的结果可以反标回原理图和PCB。同时,利用Mentor软件的设计管理功能,可以方便的实现设计复用,设计派生,和协同设计。大大加速混合电路设计进程。手机板是典型的混合电路设计,很多大型手机设计制造商都利用Mentor加安杰伦的eesoft 作为设计平台。
五十九、mentor的产品结构如何?
         Mentor Graphics的PCB工具有WG(原veribest)系列和Enterprise(boardstation)系列。详细信息,请登录 http://www.mentor.com/
六十、Mentor 的PCB设计软件对BGA、PGA、COB 等封装是如何支持的?
         Mentor的autoactive RE 由收购得来的veribest发展而来,是业界第一个无网格,任意角度布线器。众所周知,对于球栅阵列,COB器件,无网格,任意角度布线器是解决布通率的关键。在最新的autoactive RE中,新增添了推挤过孔,铜箔,REROUTE等功能,使它应用 更方便。另外,他支持高速布线,包括有时延要求信号布线和差分对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