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谁知道这种8脚的N沟道mos在cadence里有这样的part么?

楼主(2015-03-23):
汗、cadence里只能找到3脚的

网友A:
选中某个器件 edit part 放置引脚  保存 更新 或者 另存为

网友B:
原理图不过是提供一个电气连接的网络和直观的电路,其实你也可以不在乎这些,直接对应到PCB封装就好了,我就是这么干的好像在误人子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不过是提供一个电气连接的网络和直观的电路,其实你也可以不在乎这些,直接对应到PCB封装就好了,我 ...

哎,我就是有点强迫症,其实自己画一个8脚芯片代替也一样

网友C:
看着就眼花了,这样子找起来有时候不确定名字反而不好找,还不如自己画个简易的~~~反正我每次都是自己画个框添上管脚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就眼花了,这样子找起来有时候不确定名字反而不好找,还不如自己画个简易的~~~反正我每次都是自己画个 ...

因为看到笔记本的电路图画的都比较专业,他们画的mos管不管是几脚的都是图形化的,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是mos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看到笔记本的电路图画的都比较专业,他们画的mos管不管是几脚的都是图形化的,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是mos ...

确实这样比较直观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