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作为电压监测求解?

楼主:
在用TL431搭建一个电压监测的电路时遇到了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datasheet中典型电路如下:

实际测试电路(VCC:被监控的电压、VCORE:单片机电压 PD2:单片机普通IO口):

   测试的数据:

测试发现,TL431要么输出一直输出高电平,要么输出低电平,与VCC是否有电压无关,TL431好像一直不工作

问题找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和指导!!,下面是TI的TL431的正确的封装和我画错误的封装

网友A(2015-03-23):
TL430工作电池要1mA,R186根本无法保证U25正常工作。
把R186改成330欧试一下。

网友B:
还不如用电阻分压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用电阻分压实现

分压不可能那么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压不可能那么方便

关键431不是这样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431不是这样用的

431可以当做一个带基准的比较器,用法没有问题。

网友C:
按图中电路计算:
Vref1 = 2.5x3.6/1.6=5.625V
Vref2 = 2.5*2.6/1.6=4.0625V
设TL431的参考端为Ref;阴极为K,阳极为A
①        当Vref2<VCC<Vref1;U24-Ref<2.5V;U25-Ref>2.5V;U24关断,U25导通,PD2输出低电平。
②        当VCC>Vref1时;U24导通,U25关断;PD2输出高电平。
③        当Vcc<Vref2时,U24-K<2.5V,U25关断,PD2输出高电平。
当VCC在Vref1和Vre2边缘波动时,输出会不稳定;此时应尽量避免。

电路原理没有问题。

可怀疑以下两点:
① 单片机端口配置有问题,先不焊接单片机试一试。
②供电电压是否不稳定,最好用示波器观察以下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L430工作电池要1mA,R186根本无法保证U25正常工作。
把R186改成330欧试一下。

1mA<VCore/R186<100mA即可,这里Vcore=5V,是可以满足TL431的正常工作要求的。

网友A:
Vcore/R186?
那么TL431的工作电压去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core/R186?
那么TL431的工作电压去哪了?

你说的有道理,应该是1mA<(Vcore-Vout)/R186<100mA;
不少电路需要在K级加偏置电阻来给TL431提供工作电流。
R186应适当减小。

网友D:
TL431输出低电平时,是否满足MCU的低电平要求?所以,还是实际测试一下电压,不要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实际数据才是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提醒一下 市场上TL431的脚位1、2脚互反的都有,你自己看看是否这个问题

贴片SOT23的引脚有两种封装,TO92的还没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SOT23的引脚有两种封装,TO92的还没碰到。

引脚没问题,我用的12V监测的电路也使用的同一批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431输出低电平时,是否满足MCU的低电平要求?所以,还是实际测试一下电压,不要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实际数 ...

实际测试的高电平4.04V左右,低电平测试1V左右

网友A:
越想越不对,TL431文档上表示输出是一个开集三极管的,试想,如果三极管全导通的时候,TL431的内部比较器电从哪里来?
不可能从HEF引脚供电的,象这类早期的器件功耗没有这么低,于是,所以,楼主你原图从哪里COPY的?

网友A:
原图只是说明电压变化最终引起后级TL431 K极电压变化,所以,楼主你要使用这个电路来检测电压的话,取的是LED两端的电压点,而不是TL431对地的电压变化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醒一下 市场上TL431的脚位1、2脚互反的都有,你自己看看是否这个问题

真**,之前错误的封装没有改过来!封装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