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单片机驱动直流电机

楼主(2015-03-23):
我做了一个电路,用PMW驱动一个2.4V的小马达,,,但是出现一个很奇怪的情况,就是开关按久了单片机的PMW口会停止工作,其他功能都正常,,然后去掉电源再连上之后,又回复正常,这是为什么啊。
求各位前辈解惑啊

网友A:
猜测:你的单片机因干扰造成程序跑飞。

网友B:
楼上正解,很可能是跑飞了

网友C:
贴个电路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你的单片机因干扰造成程序跑飞。

嗯,果然应该是单片机的问题,,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很可能是跑飞了

果然应该是单片机的问题,谢谢前辈

楼主:
已解决,谢谢前辈

网友D:
主程序写一个死循环试试

网友E:
电机是感性负载哦,启动或停机的时候会反冲,至少要搞个二极管吸收下吧